(求助)國際冰箱NR-A700MG(已完修)

楼主(2012-12-25):
(求助)國際冰箱NR-A700MG ,此冰箱電子基板旁邊 ,有顆變壓器,初級圏燒燬, 國際服務站, 說已經停產, 想用改的, 初級圏110V輸入 ,次級圏有2組輸出, 此2組輸出不知道是幾V電壓 ,有那位大大知道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沒有資料來源可以自己查,先查兩組次級圈使用的濾波電容規格,表示電壓會低於耐壓值,電壓不外乎5v 9v 12v這些低電壓,再到材料行買大小相近的變壓器代用.

网友B:
正一大大:  初級圏燒燬,....是否是初級圏內溫度保險絲燒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資料來源可以自己查,先查兩組次級圈使用的濾波電容規格,表示電壓會低於耐壓值,電壓不外乎5v 9v 12v這些 ...

daway大:謝謝..此方法我知道, 是想要,是否有較正確的數值, 如果沒有 ,也只好一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大:  初級圏燒燬,....是否是初級圏內溫度保險絲燒燬  !

lkkseemi大:謝謝..那就開刀看看 (內部有溫度保險絲燒燬, 已經完修)

网友:
正一大大: lkkseemi大:原來變壓器有溫度保險絲增廣見聞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謝謝..那就開刀看看 (內部有溫度保險絲燒燬, 已經完修)

正一大大: 恭喜完修 !!!

請教次級圏有2組輸出,電壓各為多少?

网友C:
老大我問國際服務站還沒消息你就修好了
猜測是9v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大: 恭喜完修 !!!

請教次級圏有2組輸出,電壓各為多少?

lkkseemi大:13.6V及 24.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問國際服務站還沒消息你就修好了
猜測是9v 12v

金龍大:謝謝...是13.6V及 24.3V

网友D:
正一:
   我第一次聽到變壓器有溫度保險絲,我只知道風扇馬達會裝溫度保險絲. 受教了!!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一:
   我第一次聽到變壓器有溫度保險絲,我只知道風扇馬達會裝溫度保險絲. 受教了!!恭喜完修!! ...

阿乾大:你好...那個風扇馬達,如果縮心順便改裝成,滾珠軸承也很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BB%B8%E6%89%BF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大:你好...那個風扇馬達,如果縮心順便改裝成,滾珠軸承也很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 ...

正一大:
   感謝分享好訊息!! 看樣子要買"逼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