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畫面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2-12-25):
故障畫面:

T-CON 電壓:

VGMA    1.      15.46
             2.      15.30
             3.      15.13
             4.      12.91
             5.      11.89
             6.      10.85
             7.      10.16
             8.        9.8
             9.        8.13
           10.        7.9
           11.        7.76
           12.        6.58
           13.        6.46
           14.        6.28
           15.        4.91
           16.        4.62
           17.        4.06
           18.        3.21
           19.        2.38
           20.        0.58
           21.        0.46
           22.        0.31

VCOM            6.25
VGHC           25.9
VGL               -6.1

已更換零件 AS 15-HF   (原AAT7200) 狀況依舊,無任何改變.
請問各位先進有何看法? 該朝何方向查修?

网友:
VCOM電壓好像不對喔

网友:
屏線清看看.曾經這個型號換片t控沒效,屏線清過就好了,不過儘此一台,其他油畫/暗/淡白...的都是換asg-15解決的.

楼主:
1.VCOM電壓好像不對喔--->正確值是 ?
2.屏線清看看--->清過了
謝謝回覆,感恩,,努力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1.VCOM電壓好像不對喔--->正確值是 ?
2.屏線清看看--->清過了
謝謝回覆,感恩,,努力ing.

再換一顆吧
或是 您焊接(輔助)沒有清乾淨
再來這顆(ic)是買(散裝)的
請將(T COM)拍張圖(上來)

网友:
可能是 AS-15引腳沒焊好,再補焊並用放大鏡檢查,

後面三組GAMA電壓怪怪的.......

楼主:
其實一開始看到故障畫面,以為檢到軟的.心理想八成是 as-15 , 不過量完VGMA 後,心就涼一半.心想可能猜錯了
不過千夫所指,還是硬著頭皮將 AS 15 換上.上電一試, 果然一切如舊, VGMA 電壓和先前幾乎一樣,確定代誌大條了.
暫時排除 AS-15.
目前個人比較懷疑 REF_F3 電壓---> 0.3V ,
不知各位大大可否幫忙確認 REF_F3 電壓 ?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原來是)這一塊喔
T370HW02 V0 06A22-1B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一開始看到故障畫面,以為檢到軟的.心理想八成是 as-15 , 不過量完VGMA 後,心就涼一半.心想可能猜錯了

我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网友:
1 15.45v
2 15.39v
3 15.24v
4 12.37v
5 11.56v
6 10.6v
7 10.03v
8 9.76v
9 8.24v
10 7.9v
11 7.84v
12 6.59v
13 6.54v
14 6.26v
15 5.03v
16 4.8v
17 4.32v
18 3.55v
19 2.9v
20 0.56v
21 0.43v
22 0.3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一開始看到故障畫面,以為檢到軟的.心理想八成是 as-15 , 不過量完VGMA 後,心就涼一半.心想可能猜錯了

如果有需要,明天找時間幫你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需要,明天找時間幫你量

上面就有
數據了
(免厚公)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就有
數據了
(免厚公)啦

OK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需要,明天找時間幫你量

先謝了,希望是 REF_F3 電壓異常,致少有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的啦!

我還是覺得是15故障
因這樣的(圖相)換過多次
都是完修
所以感覺 怪怪的

网友:
大顆IC旁邊幾顆0歐姆的,看有無變質或開路,有時壞了也會這樣

网友:
AS-15只是OPA(運算放大器)做成電壓隨耦器,真正的參考電壓來源還是附近的分壓電阻網路,所以最好清查一下附近分壓電阻網路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1.已盡可能將週遭電阻及電容再檢查一次,仍無所獲.(雖然之前已查過幾次了,重點位置再加強補焊).
2.測量
       ref_F1      15.47
                  F2        7.63
                  F3         0.3  <------------很可疑,
                  F4         6.47

這板子是多層板,查線不易,這是為什麼請大家幫忙,確認該點電壓值的原因.
再看一次位置: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也是這樣.
一直都欠一個顏色.
有沒有大大遇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也是這樣.
一直都欠一個顏色.
有沒有大大遇過?

您可以照上面的每個電壓
測試後(比對)可以知道 是否 AS15正常或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已盡可能將週遭電阻及電容再檢查一次,仍無所獲.(雖然之前已查過幾次了,重點位置再加強補焊).
2.測量

今天有量這四點電壓,跟你PO的差不多,所以應該這邊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有量這四點電壓,跟你PO的差不多,所以應該這邊沒問題!

謝謝您的協助.
這兩天一直努力的檢查這塊 t-con 的各項數據,
其目的其實只有一個----->証明這塊 t-con 是壞的.
因為如果 t-con 若 ok , 面板就不 ok 了,這台 TV 大概就沒救了.
不過目前各項數據圴無法証明它是壊的,
傷腦筋.

网友E:
就近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近送修

再想看看.....最後如果不行,當然,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想看看.....最後如果不行,當然,只好,.....

還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送我..........................................................幫你測試
我有好的(T - COM)可以比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想看看.....最後如果不行,當然,只好,.....

再無頭緒搞.就變成砸了.

网友A:
現在進度如何
煩請說明一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進度如何
煩請說明一下好嗎

要等放完假,再接再厲...現在如果再關門搞這個,老佛爺會"搞"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等放完假,再接再厲...現在如果再關門搞這個,老佛爺會"搞"死我.

好的
等您說明
謝謝 佳節愉快

网友:
AS-15 附近的排阻量一下喔!

网友F:
跟gamma的電壓無關
注意一下最後一張圖片

這種狀況是少了一組bit.畫面又很明顯的間隔線條
沒意外的話是t-con NG(這塊T-CON很常見的故障).要修復須很小心(PCB很薄.意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換一顆吧
或是 您焊接(輔助)沒有清乾淨
再來這顆(ic)是買(散裝)的

2013年進度報告: 再次更換 as-15 hg, 狀況依舊, GAMA電壓和之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gamma的電壓無關
注意一下最後一張圖片

針對這點補一下照片,
不過小張大大,話只說一半,可否不吝指導查修方向.

网友:
注意這句話
(PCB很薄.易爆板)
這就是關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針對這點補一下照片,
不過小張大大,話只說一半,可否不吝指導查修方向.

看短訊有答案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指導.小弟猜想其中意思,是指故障點在 BGA CHIP(有用手試指壓,畫面無改變) ,
小弟請問: 加焊,重植,還是換CHIP ? 或者換片 T-CON ,如是後者,有人願意割愛?我在高雄市.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 BGA CHIP 用熱風槍+焊油 無加壓,給它吹五分鐘,
故障依舊.無進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 BGA CHIP 用熱風槍+焊油 無加壓,給它吹五分鐘,
故障依舊.無進展.. ...

請問J大
這種情形熱風槍都是用幾度下去吹的
感謝

网友H:
T-CON到屏的軟排測試一下有無連接不良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J大
這種情形熱風槍都是用幾度下去吹的
感謝

無測量工具,無法確定, 憑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H:
T-CON到屏的軟排測試一下有無連接不良再看看吧??

軟排的品質狀況很好,有清潔過, 四個軟排 connecter 有再加焊過,清潔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軟排的品質狀況很好,有清潔過, 四個軟排 connecter 有再加焊過,清潔過.

我找一塊測試正常得*T-COM)給您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一塊測試正常得*T-COM)給您測試看看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但要給我寄送位址
請短訊聯絡

网友:
我有一台,在角落的地方,有點會這樣子。

楼主:
已更換  t-con 無效, 排除 t-con 故障, 再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換  t-con 無效, 排除 t-con 故障, 再努力..

最近感冒沒有上來

少BIT有2種故障.1是T-CON(較常見) 2.主機板的問題
因為畫面告訴我.間隔線很明顯.
在數據得處理.少了一組傳輸數據.而導致畫面會出現間隔線.
以這塊面板為1920X1080.縱向的掃描間隔掃描.少掉一組BIT.所形成的故障畫面

不要問我壞在哪邊........東西不在我手上.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換  t-con 無效, 排除 t-con 故障, 再努力..

借(主板)試看看
第一個(可疑)你也(排除)
剩下第二 (主板)

楼主:
主板來了
換上後..
正常了.......
之前一直在 t-con 上花費很多時間,現真象大白..
AS 15 真的是無辜的 ,背了那麼久的黑鍋,
這問題點,應是小張大師所指..-->少一個 bit 的信號,造成缺線,缺色的故障, (不是油畫)
先前各位痞友所指..清潔軟排,檢查 chip 週圍 排阻,電容,電感,...大致上個人認為觀念上都對,
主板兩顆主 chip (有散熱片)週圍 排阻,電容,電感,...都沒發現不良元件, 按壓也無反應,再來可能要玩BGA了.
BGA 個人自認玩不起,反正主板不貴,換上結案.免歹戲拖棚...
再三感謝所有痞友熱心指導....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來了

換上後..

恭喜完修 喔
真是 bga 故障喔

网友(2013-02-05):
我是覺得那些10歐姆的排阻都給補焊一下吧.
焊完清一清,有時候量沒有問題.
烙鐵一下去,問題都跑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來了

換上後..

『.免歹戲拖棚...』
好戲連台~
恭喜完修n_115|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板來了

換上後..

此片厲害!!
不知道主機板花多少?
可以PM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片厲害!!
不知道主機板花多少?
可以PM一下嗎?

同行友情支援+ 痞友熱心(無價)=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行友情支援+ 痞友熱心(無價)=完修

這就是疲孤的厲害~我也是在這學得加上大家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喔!
如果沒記錯.應該有一台奇美也是有類似情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