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04 CAMRY 2.0G想改AUX IN

楼主(2012-12-25):
原廠車上的主機是CQ-JS8280AAT

主機本身沒有AUX的插孔,但是對岸找到利用6CD換片箱改AUX IN

如果可以找出定義接腳,是不是類似shn2157大的方法,自己拉AUN I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light=TOYOTA%2BAUX

网友:
抱歉!因為本人無該編號主機
就線路圖可能
定義腳 678 為aux in 輸入
定義腳 9 10 接1k  1/8w 電阻或2.2k要試試看
請自行測試

网友:
67 為左右聲道
8 為共負

网友:
1 2 腳為R L 輸入正極
6 7 腳為R L 輸入負極
9 10腳為CD箱控制線
5 腳為直接由電池送不斷電12V
12腳為角為經由鑰匙控制送電12V
所以應該為 1, 2 , 6 , 7 腳

网友(2013-02-07):
本文接續第二篇連結如下

關於上次提問的音響改AUX IN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17-1-1.html

网友A:
手上剛好有這台主機,測過了...

似乎不行...

看來得拿TAPE或AM來改成AUX了

网友:
如果是我自己的機子會直接換機.現在機子很便宜.還支援USB.SD卡.老闆有交代就沒辦法了.不過換算工錢會比買新機還多.如果還找不到.直接拆開機子找到功放IC的訊號IN端接線(需串聯電阻)至面板挖個3.5輸入座的孔.音量控制就由外部主機控制.完美的話就是找主機內部訊號輸入端輸入.這樣聲音大小就由主機控制.但是這樣很費工.

网友B(2013-03-12):
和這三組的接法是一樣的 CQ-JS70G94D,CQ-JS7788AW,CQ-JS7789AW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48-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剛好有這台主機,測過了...

似乎不行...

還好還沒時間拆,看來只剩換主機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這三組的接法是一樣的 CQ-JS70G94D,CQ-JS7788AW,CQ-JS7789AW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48- ...

這篇有看過,
應該不能適用。

网友:
目前USB/SD/AUX/FM的機子很多
便宜的話可以找到800一台
音質就看您的口袋有多深

网友:
這要是我,就找一台wish比較早期的主機換掉了....

畢竟老東西改了誰知道還有什麼毛...

网友:
改訊號輸入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難的是查線路比較費工.尤其是車用的.線組牽腸掛肚一大串.如果不急可以寄來我幫你改一下.保證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