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奇美LCD偏光膜請益

楼主(2012-12-25):
初次想嘗試更換偏光膜.已拜讀過版內有關偏光膜的文章.
但仍有些問題.煩請達人解惑:謝謝!

型號如下:

關機時.外膜明顯有裂痕.

開機畫面.

開機側面.(內膜是否也需更換)

1.此機因該是:奇美30吋.是否使用32吋膜來裁切.先貼膜再裁切.還是先裁切再貼膜?
2.偏光膜的角度:內90 外0 嗎?
3.內膜是在玻璃內層?有背膠嗎?還是直接置入?
4.盧大所販售: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04068703適合此機嗎?
   以上問題.麻煩大大指教.謝謝!!

   祝:各位  聖誕快樂~

网友:
1.此機因該是:奇美30吋.是否使用32吋膜來裁切.先貼膜再裁切.還是先裁切再貼膜?  都可以
2.偏光膜的角度:內90 外0 嗎?   沒錯
3.內膜是在玻璃內層?有背膠嗎?還是直接置入?  有背膠的
4.盧大所販售: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04068703適合此機嗎?  可以

网友A:
1.此機因該是:奇美30吋.是否使用32吋膜來裁切.先貼膜再裁切.還是先裁切再貼膜?
  是的 貼好再裁 (將要裁的位置 設置為沒有(排線位置) 否則 一失手成千古恨

2.偏光膜的角度:內90 外0 嗎?
這台是這個規格 也有其他規格(XXX)

3.內膜是在玻璃內層?有背膠嗎?還是直接置入?
是有背膠 更換時 不要從外往內撕(成功不高喔)
請您由中心(弄個缺口 將酒精 (灌)進去(慢慢撕)從覆其動作
慢慢撕(比較不會(弄破)玻璃
如有不詳 請提問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此機因該是:奇美30吋.是否使用32吋膜來裁切.先貼膜再裁切.還是先裁切再貼膜?
  是的 貼好再裁 (將要裁的 ...

也就是說~~
中間挖一個洞~~
由內部灌酒精進去~~~

有點像擠氣泡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說~~
中間挖一個洞~~
由內部灌酒精進去~~~

對啦 這樣會比較容易成功
不會壓破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