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異PSU

楼主(2012-12-25):
一批聯強電腦,一夕間掛掉十多台,經檢查是電源供應器出問題,狀況是按電源開關後隨即斷電(自我保護?)

拆開後發現有爆電容(2200uf 6.3v,2200uf 10v 凸起,2200uf 16v外觀正常)

當時手邊只有2200uf 25v 電容,換過後即可開機

之後想說既然可修就買了相同規格的電容來換,換了後還是一樣開機即斷電

感覺很怪異,不太懂為何用不同原規格的電容可行(6.3v, 10v, 16v 全用 25v 替代),換上相同規格卻不行,還是有其他地方出問題。
第一次嘗試維修電源供應器,惡搞修好一顆就興高采烈買了一堆電容結果卻不是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网友A:
會不會有其他電容沒換到
電容量已經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有其他電容沒換到
電容量已經不足了

感謝指導,研究中...持續找電容更換

网友:
沒有爆的也要一併換掉比較保險

网友B:
多多參考別人的維修文章對你是有利的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1)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21-1-1.html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參考別人的維修文章對你是有利的 !!!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1)

感恩,其實之前有爬文過了,感覺沒到那麼嚴重就看看而已...
目測除凸電容外也看不出明顯問題,好幾台電表都放太久沒用壞了只靠目測...
還是寄一台送大大您研究,修好再PO文供我參考就好

网友:
看看小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恩,其實之前有爬文過了,感覺沒到那麼嚴重就看看而已...
目測除凸電容外也看不出明顯問題,好幾台電表 ...

這兩篇文章是有點長 ~~

不過最後一篇有說到重點 !!

你用心看一下就能瞭解了 !!!

維修要靠經驗 ~~ 花一些時間就會有收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篇文章是有點長 ~~

不過最後一篇有說到重點 !!

嗯,昨天有看到是說散熱片和變壓器間10uf小電容,但看了想說那是跟其他小電容是一樣1uf 50v的就忽略...今天有睡飽仔細看果然有兩顆10uf 50v 一顆3.3uf 50v ,我再找電容換掉試試

小電容換了還是一樣,原本也不會吱吱叫,看樣子先擱著等太閒時再來練功好了

買了測試器,+12V2 顯示LL (搞烏龍,以為是有問題原來是 4pin 沒接)

測試顯示電壓算正常

測了好幾款不同的電源供應器,感覺這東西只能量量電壓而已
小問題有供電還能顯示,問題較大的插上去完全沒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