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3000 zl5電池換新的還是沒辦法充電

楼主(2012-12-25):
請問大大acer aspire 3000 zl5電池換新的還是沒辦法充電是哪邊故障了阿感恩喔

.

网友:
ZL5是插線還是電池座?
如果是電池座有可能是接點氧化

网友A:
看錯了抱歉以為你是時間會跑掉
你充電的時候電池燈會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錯了抱歉以為你是時間會跑掉
你充電的時候電池燈會亮嗎?

開始會亮橘燈一會就綠燈閃爍充一個下午拔掉插頭還是無法開幾

我有量充電座的接點由左至右1234567
(1-2)接黑棒紅棒接(3-4-5)電壓為
3-3.74v
4-3.75v
5-3.25v
(6-7)接黑棒紅棒接(3-4-5)電壓為
3-2.67v
4-2.67v
5-2.56v

网友B:
那1-2 接6-7電壓為何?通常閃爍表示無法辨識電池.
一開始亮橘燈表示在充電,在無法辨識電池狀況下會用小電流充.
一段時間後仍無法辨識電池就會燈閃爍並停充.
如果沒換錯電池,系統跟電池的溝通有問題

网友C:
請問一下你是換整顆電池還是換裡面的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開始會亮橘燈一會就綠燈閃爍充一個下午拔掉插頭還是無法開幾

我有量充電座的接點由左至右1234 ...

筆電的電池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SMART BATTERY WORKSHOP 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大陸很多人早都想把筆電電池換芯,但是並不是全部都會成功,因為裡面有一定的"協定",有的很複雜,一但電池內部電源斷掉就要用軟體來恢復!! 你可能碰到比較複雜的晶片...
   電池裡面有3~8個鋰電池芯,圓柱型裡電有一特性就是全放完電就可能充不進去了(死掉了)所以要保護美一節的電池低到一電壓時就要"切斷",另外,均衡充電也是一個問題,充電溫度保護,所以裡面有一到兩個溫度SENSOR 一般都使用 NTC, 監控電池容量...有的還有"自毀裝置就是充電次數一到就"不再"充得進去了,這時你就要掏錢買電池了(我的APPLE MACBOOK),多翻一些資料就知道...

网友:
有的還有"自毀裝置就是充電次數一到就"不再"充得進去了,這時你就要掏錢買電池了(我的APPLE MACBOOK),多翻一些資料就知道...

真的有這種設計
大大你沒說...我還真的不知道......
(果真是奸商...............)

网友A:
正確是看充電腳有無電位差
345腳只是電池偵測
67是充放電腳
充電的時候67會高一點

你確定換的全新電池是好的嗎?
很多副廠品管不良喔
建議你攜帶機器去原買家現場測試
有可能是你運氣不好剛好買到有問題的
最好請他當場換一顆給你測試
如果是網路購買那大概只能得到官方回覆:我們測試電池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2 接6-7電壓為何?通常閃爍表示無法辨識電池.
一開始亮橘燈表示在充電,在無法辨識電池狀況下會用小電流 ...

1-2接黑棒6-7紅棒測得電壓為0.708
兩邊互換測得電壓為0.7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確是看充電腳有無電位差
345腳只是電池偵測
67是充放電腳

聽主人說因為不充電就跑去買顆新的電池還是無法充電就把它放著有一段時間了多久記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你是換整顆電池還是換裡面的芯??

整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筆電的電池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SMART BATTERY WORKSHOP 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大陸很多人早都想把筆電電 ...

生意人都馬很會算保固一過就給他壞掉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確是看充電腳有無電位差
345腳只是電池偵測
67是充放電腳

ayu05202003大:
  電池高手喔!!

正確是看充電腳有無電位差
345腳只是電池偵測
67是充放電腳
充電的時候67會高一點

可以提示一些相關網站嗎?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ayu05202003大:
  電池高手喔!!

沒有相關網站耶
這是工作所得知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yu05202003大:
  電池高手喔!!

剛才看了電路圖正確來說是12腳充放電
之前說67應該我們定義的方向顛倒

請查看附件27頁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才看了電路圖正確來說是12腳充放電
之前說67應該我們定義的方向顛倒

ayu05202003大:
   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 好像不時都要寫入資料到筆電內 EEPROM,找時間再把電池的IC資料看一看!!

网友:
遇到這種情形不充電的話如果有可調式電源
拆下電池先找出正負兩端(有些機車的還有一支識別腳所謂的啟動腳(接地)才會有動作) 接可調式電源下去測試 慢慢調整 大約到6V左右會出現電池本身的電壓 在慢慢調整
看會不會充電 會充電表示電池正常 有可能是主版保護 可先查充電管理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筆電的電池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SMART BATTERY WORKSHOP 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大陸很多人早都想把筆電電 ...

Smart battery 的話,一開始會先認model name,認錯了就不充電了。再來就是gauge ic假設還沒醒,也是認不到,這時候會wakeup charge用小電流先叫醒再認看看,沒認到一樣沒救。
另外自毀的話是因為充電次數的關係,一般來說如果你可以深度放電就可以救回來,這時候再做battery learning即可。此時次數會歸零。
另外這個有分charge ic跟gauge ic,能不能充電應該是由EC從gauge ic讀到資料再決定要不要對charge ci下充電command,通常都是接再同一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mart battery 的話,一開始會先認model name,認錯了就不充電了。再來就是gauge ic假設還沒醒,也是認不 ...

uncry 大:
   又一位高手出現了!! 以前因為電池突然故障加上對廠商的惡劣印象,總認為他們會有"自毀設定",SMART BATTERY 我沒有深入研究,只是用 GOOGLE去找尋發現有這些東西, BATTERY LEARNING  EC... 這些不懂,有機會再來了解一下,請問這方面的書或是資料應該如何下手? 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ncry 大:
   又一位高手出現了!! 以前因為電池突然故障加上對廠商的惡劣印象,總認為他們會有"自毀設定", ...

一般而言NB的電池會由NB內部的embedded controller控制,以上面那個電路圖而言,就是那顆最下面的NS。
EC會對charge ic下達充電電流、電壓、甚至是input current,至於這些值怎麼算出來,有部分由smart battery中的gauge ic 提供,所以你會發現要充飽前充的特別慢,就是被限流了。battery learning就是電池一出廠的時候會做的事情,重複充放電幾次讓gauge ic重新認識這顆電池芯,不過要放乾才行,這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會reset,很早以前電池廠商給的並沒有先learning過,所以在以前的測試程式中會有這玩意,不過現在廠商一開始給的電池就是learn過了。你所謂的自毀是因為他會算你充飽幾次,其實不關電池廠商的事情,其實都是EC會去認定說萬一超過一定次數就不讓你充了,不然可能會有一定的危險,萬一爆炸怎麼辦?電池是消耗品會老化的,至於怎樣知道這些玩意,公開的資料應該是沒有,每家系統廠寫的EC都不太一樣,而且這部分屬於電池廠商的知識產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而言NB的電池會由NB內部的embedded controller控制,以上面那個電路圖而言,就是那顆最下面的NS。
EC ...

uncry大:
    感謝不吝指導!! 日前上網查了一下 EC 也不知所云!! 只知道說 寫EC幾年後會轉寫 BIOS, 原來是 embedded controller. 看樣子 要解決它不是一般微控初學者搞得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ncry大:
    感謝不吝指導!! 日前上網查了一下 EC 也不知所云!! 只知道說 寫EC幾年後會轉寫 BIOS, 原來 ...

EC寫幾年會轉BIOS? 不一定。EC掌管最底層的電,BIOS會透過64/60 66/62 6c/68 6e/6a這幾組與ec溝通,事實上就是port io轉到LPC,你會看到KBSMI/SCI這些EC直接通知BIOS/ACPI的玩意,你說EC很難? 其實比較差的EC就是一顆8051,比較好的會有16/32bits的MCU,NS那顆就是16bits的MCU。主要是你沒有他的spec,有他的spec就跟寫mcu差不多,至於會不會轉BIOS很難說,BIOS要看的spec更多,而且新的chip出來會有新的功能,會加一堆有的沒的東西,雖然很多舊東西都是一成不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寫幾年會轉BIOS? 不一定。EC掌管最底層的電,BIOS會透過64/60 66/62 6c/68 6e/6a這幾組與ec溝通,事實 ...

uncry大:
   感謝如此詳細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