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SHIBA洗衣機 B7060B 無法止水

楼主(2012-12-25):
請教各位先進
洗衣機在啟動之後
包含正常洗衣進水
可是連脫水也會進水
按了暫停鍵還是一直進水
只有電源鍵按下關閉後
才會停止再入水
這是哪邊出問題
請高人指點
感激萬分

网友:
一般是進水閥較容易故障.
但您是關機後會止水.(表是止水閥有動作)
那就是機板壞了!

网友:
這是電腦板的問題,我曾修過一樣是這台只要是通電,開關on,不管是什麼行程,排水馬達就有110v電壓會動作,這應該是類似的問題,進水閥110v插pin往回找,大多是晶體做為開關漏電,記得耐壓要更換大一點的才凍卡久

楼主:
謝謝老刺大的解惑
小弟知悉了
感謝您

那只有請人來換機板外
別無他法了吧
$$$..... 哭了

楼主:
謝謝阿資大提供維修方向
就朝這方向去處理
感激不盡

网友:
要不要自己拿電錶量一下,就只是兩條線(送ac110v時電磁閥動作),電錶兩端直接插入端子,依照各個動作看電壓是否都是110v,因為不常有你這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