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主機板製作開機還原會失敗?

楼主(2012-12-25):
請教各位大大~
試用多種版本(OneKey 7.3.1.1115)過~可以跑完ghost但無法出現快捷鍵(例F12...)
連使用選單方式也是跑完ghost後就不會再出現...請幫忙解惑...win7 X64

网友:
建議把主機板型號,和硬體一一列出來,這樣比較好討論。

网友:
應該是筆電吧~
桌機~還沒遇到過~
先將MBR清空再重做吧!

楼主:
是桌機~把bios的快速開機關閉~才能製作出開機選單的項目...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ONEKEY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出現選單可以選擇的那種
一鍵還原有分N種
每家技術及觀念不太一樣
最終還是操作及風險問題
另外切硬碟區塊及出現選單
個人認為都具相當風險
如果是為了維護
我都是遠端還原
用VNC或是TeamViewer連進去幫忙還原即可
並且隱藏相關檔案
這樣比較保險
ONEKEY並不具有選單功能
他是單純一鍵備份及還原
想有選單
可參考對岸無憂

网友:
確認一下隱藏GHOST分區的格式
一定要是FAT32 PRIMARY
有些分割軟體會只給你選擇FAT32或是NTFS
但是分割出來是FAT32 EXTEND
這樣開機快捷按鈕也會出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