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2w-4 無畫面電源燈閃爍

楼主(2012-12-26):
故障情形:電源燈閃爍,無畫面
維修前爬了 一下站上的實例,這型的似乎都蠻硬的(對我來說)
心中不免有點小擔心,究竟我能不能吃到軟柿子呢?請繼續往下看

型號

內部全貌

PI板

4顆明顯爆漿的電容,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紅框內全換成日系電容,其他電容因無料可換故暫時不動

換下的難兄難弟

電容換完後電源燈不再閃爍,畫面也有了
組裝好燒機測試超過8小時無異狀,果然是軟柿子

网友:
大大....應該又是修比拆還快.....恭喜喔!!

网友A:
根據狼大的指導原則,拆開排除故障後,要順便做補焊.......

网友:
被您這樣換!!這一台可以撐很久..恭喜

网友:
我遇到此型號也都是此情形,這應該是這型號的通病了吧

网友:
真棒....每次都撿不到軟的

网友:
能用這樣久算不簡單了....這下又可撐幾年....

网友:
恭喜大大....又是軟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狼大的指導原則,拆開排除故障後,要順便做補焊.......

組裝完後有想到,但實在懶得拆了........
而且動手前有巡了一下背後焊點,看起來沒什麼問題,不像BenQ的那麼單薄

网友B:
這型(同樣內構)的,最簡單故障就是電容,再來是電容+上面40T03GP+保險絲損壞,再來是電容+40T03GP+背光電路PWM驅動級+保險絲,再來最慘的就是電容+40T03GP+背光電路PWM驅動級+PWM IC+保險絲(會壞成這樣大多是把保險絲直接短路下去試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同樣內構)的,最簡單故障就是電容,再來是電容+上面40T03GP+保險絲損壞,再來是電容+40T03GP+背光電路 ...

問題還真多,感謝狼大指導,下次再遇到就有個底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