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洗衣機W110WN 無法自動偵測水位~己解決

楼主(2012-12-26):
洗衣機按下啟動開關,設定為全自動,它可以進水,洗衣,脫水
但在一開始會先轉動一下偵測重量然後決定水位高低
但不管衣服多少它都判斷為最高水位,因此還需手動設定水位高低
想請問一下,這是那裡壞掉,該從那一方面著手

网友A:
如果不放衣服,空桶偵測水位如何 ?

最近有人修過洗衣機嗎 ? 最近有沒有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 ?

网友:
水位開關或機板.
注意水位開關插pin是否有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放衣服,空桶偵測水位如何 ?

最近有人修過洗衣機嗎 ? 最近有沒有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 ? ...

tsao0427 大: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 跟水位偵測有關聯嗎?請指正.謝謝!

楼主:
tsao0427 大: 空桶也是自動偵測在最高水位~ 也沒有修過洗衣機~沒有調整過皮帶
老刺大:水位開關壞掉不是連手動設定都也會不行嗎?

网友:
水位開關壞了,有些會BBB
有些不停水
印象中如此
建議接點清潔看看

网友:
拆下皮帶試試還會不會在高水位~
會...........說不定是水壓管髒!
不會.........說不定是運轉組在生氣了!

楼主:
滷蛋大:如果會意思排水的水管髒了嗎?
           如果不會意思是運轉組壞了得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蛋大:如果會意思排水的水管髒了嗎?
           如果不會意思是運轉組壞了得換? ...

是接到水位開關那一條透明管喔~可以先找出它來吹吹氣,裝回後再試試!
tsao0427 師傅說:
最近有人修過洗衣機嗎 ? 最近有沒有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 ?
他的意思是如果有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在檢測水位時會因為皮帶太緊造成水位過高~
另外運轉組故障也有關係,如果它裡面軸承有磨損在偵測水位迴轉盤要左右動一動時,運轉組會卡卡的這也會造成水位過高!
老刺師傅說:
注意水位開關插pin是否有氧化!
這點也很重要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 大: 空桶也是自動偵測在最高水位~ 也沒有修過洗衣機~沒有調整過皮帶
老刺大:水位開關壞掉不是連手 ...

拍謝!沒注意到手動正常.
所以.問題就出在:"皮帶鬆了"!

楼主:
嗯嗯各位大大的講解~明天小弟我就去拆了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sao0427 大:換過皮帶或調整過皮帶 跟水位偵測有關聯嗎?請指正.謝謝!

9樓滷大有解釋過了,我大概在講解一下

洗衣機在剛啟動時,轉盤會先轉動幾圈然後才注水,這個動作是利用馬達的轉動來偵測衣物的重量,
衣物的重量會回授馬達所承受的負載電流,衣物越重馬達阻力越大相對電流就越高,電子基板測得此數據之後,
就會對應符合的水位通知水位開關

所以皮帶的鬆緊跟水位的高低是有關的,皮帶越緊馬達迴轉阻力就越大電流也就越大水位就越高,相反皮帶越鬆
水位就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樓滷大有解釋過了,我大概在講解一下

洗衣機在剛啟動時,轉盤會先轉動幾圈然後才注水,這個動作是利用馬達 ...

了解..又上了一課了..感謝滷大跟tsao0427老師傅解說..

楼主:
今天拆解了~水位開關插pin無銹蝕 水管無阻塞或髒污
拆下皮帶水位偵測為高裝上皮帶則為最高
不知是否真的是運轉組有問題了
想問一下這跟啟動電容是否會有影響?

另外想說既然拆了就把內桶拆下來洗好了
但旋轉盤螺絲拆了旋轉盤怎樣就是不為所動
選擇洗衣行程想讓它可以鬆動~~但跑了20分還是不為所動~所以最後就只能拿刷子伸進去刷了
有何方法能讓旋轉盤可以拿起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拆解了~水位開關插pin無銹蝕 水管無阻塞或髒污
拆下皮帶水位偵測為高裝上皮帶則為最高
不知是否真的是 ...

各位大大,己經解釋過了, 水位高低和馬達啟動運轉時的(4次正反轉)電流取樣有關(少水量)約1.5~1.9A實測值

所以請檢查...啟動運轉電容,看是否有容量不足.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己經解釋過了, 水位高低和馬達啟動運轉時的(4次正反轉)電流取樣有關(少水量)約1.5~1.9A實測值

嗯嗯  了解了
今天有量60uf剩24uf  等晚點材料行開再來去買

去買了一個啟動電容回來裝了
水位偵測空桶時己可以為低水位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网友:
真是跌破大家眼鏡

此題運轉電容 容量不足

一般客戶都會反應在衣物脫水不乾淨上 或無法脫水

而sweatwa 大 卻能從水位的變化 發現問題 實屬少之又少

下次會把運轉電容也列入檢查項目一

恭喜sweatwa 大完修

楼主:
跟據眾多大的解釋~又小弟發現在偵測水位時(正反轉)似乎沒什麼力~所以才會題出問題~
經lkkseemi 大的說明~才想說買回來試試~果真就是如此
另外它空桶時無法偵測為最低水位只能偵測為低水位
小弟認為應該是軸也也有耗損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據眾多大的解釋~又小弟發現在偵測水位時(正反轉)似乎沒什麼力~所以才會題出問題~
經lkkseemi 大的說明~才 ...

一般洗衣機的最低水位是留給手動設定用的,自動行程偵測為低水位應屬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據眾多大的解釋~又小弟發現在偵測水位時(正反轉)似乎沒什麼力~所以才會題出問題~
經lkkseemi 大的說明~才 ...

恭喜完修~
原廠這顆電容品質不錯ㄛ,不然有很多電容壞連保險絲都會燒燬,換了保險絲後沒幾天又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原廠這顆電容品質不錯ㄛ,不然有很多電容壞連保險絲都會燒燬,換了保險絲後沒幾天又燒! ...

嗯~~我也買了同品牌的電容換上~
原廠的是60uf/370v  我換上60uf/450V  因為買不到370v
92年買的到現在才換~看來品質還真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