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路碼表維修

楼主(2012-12-26):
小弟的14年老341路碼表終於不動了,因為缺診斷電腦跟頂高機,只好給人修,料(2800)加工資(600)合計3400
發揮痞酷的精神,把廢品修到好

路碼表配線圖

外觀

背面,箭頭解焊才能取下電路板

分離電路板跟機械組

箭頭是碼表驅動馬達,原理應該是脈波訊號經由IC轉成步進馬達驅動電壓,再帶動碼表

電路板正面

問題點,點火訊號接點裂錫

网友A:
所以只要把這一塊解焊下來的電路板接點全部焊焬走過一遍,就會完修了是嗎
我的341是還沒有發生目前是125000公里99年STA式樣的款式
接手親戚的車,自己也滿喜歡這一款車,想把它用最省錢的方式把它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只要把這一塊解焊下來的電路板接點全部焊焬走過一遍,就會完修了是嗎
我的341是還沒有發生目前是125000 ...

差不多是這樣,因為小弟沒有訊號產生器,沒辦法送信號測試完修狀況

小弟的341是手排,所以時速感應器掛點不影響行車(自排缺時速信號會不跳速),但是也增加診斷難題,只能用頂高機架高前輪再插電腦來判斷掛點的是感應器還是表頭

网友B(2013-01-25):
有裝機測試了嗎??
就是捕銲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裝機測試了嗎??
就是捕銲可以了嗎

由症狀分析應該這就是元兇,只是拆儀表有點冒險,後面2個卡筍沒拆好斷掉會鎖不回去,所以沒裝回測試

等小弟找到代用訊號源再來試試有沒有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