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漏水維修

楼主(2012-12-26):
小弟車才修好路碼表3天,停車時地上有水精(綠色),表示冷卻系統漏水,這台車2年前因為熱排漏水,為了省錢,直接把熱排管塞住(換熱排要拆風箱,組裝時必須重灌冷凍油跟冷煤,更換儲液桶,連工帶料大約10張小朋友)

原來之前的水塞裂了

才剛拿下來就分屍

去材料行買顆新的裝上,這個有2種材質,橡膠1顆80,矽膠150,名字就叫水塞,直徑從5分到10分都有,聽不懂的材料行表示沒賣

341的冷卻循環圖,2年就掛點的原因應該是裂掉這顆裝在進氣岐管上,剛好是熱排的進水端,壓力比較大

网友A:
好厲害啊  大大 你怎麼這麼厲害 機車也會 汽車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啊  大大 你怎麼這麼厲害 機車也會 汽車也會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人窮就會激發潛能,更何況有種東西叫做辜狗大神

网友B:
那不是冬天很冷

网友C:
我的也是同一型的341熱水管接頭10年了大概也快要夫介啊
請問一下,是把它塞住,還是把它的進水管和出水管接在一起
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冬天很冷

也還好,只要空調開內循環不開壓縮機,溫度很快就會上升,窗子開個小縫就不會缺氧頭暈

常常上山的就要考慮花這10張小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同一型的341熱水管接頭10年了大概也快要夫介啊
請問一下,是把它塞住,還是把它的進水管和出水管接在 ...

會裂幾乎都是裂在箭頭的地方

L大您的想法小弟試過,問題是紅箭頭的內徑大於綠箭頭,直接把引擎端下出水管彎上來鎖上出水口會鎖不緊,還是照漏

要把它的進水管和出水管接在一起必須用5分新管,當然有好處,就是比較不容易破,因為新管內有夾一層帆布,可是拆下出水管要用到頂高機,這個就不好DIY了

网友C:
所以你選擇把它塞住,這樣子一來,你的冷卻水少了熱水排裡面的水容量(比如是600cc)
來冷卻引擎,水溫表會不會上昇(抓溫度),溫度表會不會在一半以上,正常還沒有塞住時
我的溫度表是在一半以下一點點,想要知道更多已經改了的人,使用的經驗,感謝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選擇把它塞住,這樣子一來,你的冷卻水少了熱水排裡面的水容量(比如是600cc)
來冷卻引擎,水溫表會不會 ...

小弟的經驗是沒影響,因為熱排平常對扇熱沒啥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