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k3222 壞的很慘

楼主(2012-12-26):
親戚送來一台液晶電視  benq 32吋 問說修理要多少錢
原來是面板破了 找一片來換划算嗎!需多少銀兩
還是拆零件賣
各位大大有何建議

网友:
當殺肉機了~

网友A:
面板換掉就好
才2千多

网友B:
換上二手良品面板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換掉就好
才2千多

真的!  可否把資訊po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上二手良品面板比較划算

要到哪哩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到哪哩找

可以(找)我
這一塊可以用(大概2500左右)
現在有(現貨) 全新 (友達或奇美)
這個現金 自取價 我拿的價位
是因為(朋友剛好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我
這一塊可以用(大概2500左右)
現在有(現貨) 全新 (友達或奇美)

怎跟你聯絡

网友:
如果不想修可整台賣我.要賣多少發個消息給我.

网友:
那我寧願用奇美版修一修
大不了裝成螢幕使用~~~~

网友C:
該是玩WII或PS3丟出去的結果吧  當然不會說是哪故障..親戚可能為自己保留一點
很好奇問看看 WECAN大     VITO32可以換面板嗎..有客戶家裡[[亞斯伯格症小孩]]發怒敲壞想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是玩WII或PS3丟出去的結果吧  當然不會說是哪故障..親戚可能為自己保留一點
很好奇問看看 WECAN大     VI ...

我有這一型的舊面板
也有相對應 的面板
如有需要 可以短訊息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