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喇叭邊怎樣換

楼主(2012-12-26):
應怎樣量喇叭邊size,換完會是原來聲一樣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我看鄰居換地方法
1 清除舊地懸編及殘膠
2 以注射筒或油壺裝強力膠 慢慢均勻塗佈在鼓紙和懸邊
3 約15-25分等強力膠表面稍乾 將鼓紙和懸邊 用力擠壓 使兩個黏成一體
4 以注射筒或油壺裝強力膠 慢慢均勻塗佈在金屬外殼和懸邊
5 約15-25分等強力膠表面稍乾 將金屬外殼和懸邊 用力擠壓 使兩個黏成一體

网友:
很久前有一對JBL喇叭懸邊似泡棉材質
用幾年 泡棉化了
拆下 到專修喇叭換橡膠懸邊
又用了幾十年 很耐
自己耳朵  換過後聽不出有什差別

网友:
這裏有一篇很具參考價值,一定要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06-1-1.html

网友A:
去鴨寮街, 記得那裡有一攤, 有大大顆 MOTOROLA 喇叭擺在外面的, 現在不知道倒閉沒. 你可以去買喇叭邊或請他修, 很久以前問的時候, 老板好像很刁, 看不起祖國同胞似的.

不是名牌的話, 就淘寶吧, 很多喇叭邊, 橡皮邊, 海棉邊都一堆. 飛樂不知道還有沒有賣, 紙邊現在大概找不到了. 俺傳家的那對8吋是全紙的, 出廠日期1979年8月, 還是很好用.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 ... d=staobaoz_20121226

膠水用過 [立時得] 或 [大東樹脂], 黏防火板或補腳踏車的內胎用的, 以前玩喇叭都是用這個, 海棉邊就沒有試過, 因為很久沒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鴨寮街, 記得那裡有一攤, 有大大顆 MOTOROLA 喇叭擺在外面的, 現在不知道倒閉沒. 你可以去買喇叭邊或請他 ...

鴨寮街~~~如果沒記錯的話這裡應該是在香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鴨寮街~~~如果沒記錯的話這裡應該是在香港

是的, 提問人是在那裡.
俺也去過那裡,

网友:
換完了嗎?
和原來聲音一樣嗎?
期待啊!!  期待啊!!

楼主:
貼喇叭邊應用白膠漿或萬能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