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LUESKY BLCD-3710PD 綠燈無聲無影

楼主(2012-12-26):
開機綠燈無背光無影像無聲音,無法關機,量5V12V24V都有,拔掉面板還是一樣無法關機,應該是主基板壞,請問有人修過嗎,或給點提示吧,謝謝

网友A:
先從電源板動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從電源板動手吧!

電源板測試正常

网友B:
電容都凸了  電壓會不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從電源板動手吧!

逍遙大好樣的,您的眼睛真夠利,讚~~
故障電容先換了再說,或許換了電容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都凸了  電壓會不穩定

可以給個具體的答案嗎,比如說哪個電容器或位置多少,電壓多少?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給個具體的答案嗎,比如說哪個電容器或位置多少,電壓多少?謝謝

答案很明顯了啊~~逍遙大有把你的圖重POST出來那張的散熱片那裡有懷孕的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給個具體的答案嗎,比如說哪個電容器或位置多少,電壓多少?謝謝

酷斃了 你是我待屁股看過最屌的一個....逍遙大一開始就是說電源板故障 還用小畫家圈起來故障點...

瞬回 電源測試正常.

之後還要具體答案...不想拆Heatsink就說一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酷斃了 你是我待屁股看過最屌的一個....逍遙大一開始就是說電源板故障 還用小畫家圈起來故障點...

瞬回  ...

應該維修(不要有死硬派的作法)
不然維修
問題會越多

网友F:
耶誕節..遇到這麼有心人直接說還劃圈...要快說感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耶誕節..遇到這麼有心人直接說還劃圈...要快說感謝啦...

可能等過(年)就會好說

网友:
在這裏潛水很久了
近來總覺得某些人來求助的方式與用語,真的不太恰當
有點像是這裏的人欠他的一樣,感覺真的不太好
有些朋友應該是完全外行,沒有基礎也沒有經驗的人
也許是看這邊的案例看圖說故事,似乎很簡單,所以也想自己動手修看看
當然,這是好事,這個論壇就是讓大家有一個討論與技術交流的空間
但是發文的技巧與相關的板規還是要自己注意一下,該爬的文也先爬爬
以免造成人家的反感
這個論壇的架設,沒跟大家收錢,人家吃飯的技術,也拿出來共享與指導
這麼無私的一些人,請大家多給點尊重,而不是像欠你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都凸了  電壓會不穩定

那兩顆電容器並沒有凸起來,那是兩個黑點,不是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酷斃了 你是我待屁股看過最屌的一個....逍遙大一開始就是說電源板故障 還用小畫家圈起來故障點...

瞬回  ...

那兩顆電容器並沒有凸起來,那是兩個黑點,不是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案很明顯了啊~~逍遙大有把你的圖重POST出來那張的散熱片那裡有懷孕的電容 ...

那兩顆電容器並沒有凸起來,那是兩個黑點,不是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維修(不要有死硬派的作法)
不然維修
問題會越多

我檢查過電源板電容器都沒有凸起來,那個不是凸起來,是被人用簽字筆畫的黑點

网友:
不管他是黑點.還是凸起..先量一下..不拆.有不的量法..拆下量或換...維修事情總要有個起頭吧..
那個黑點是出廠品管作的記號...是品管員..不是有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檢查過電源板電容器都沒有凸起來,那個不是凸起來,是被人用簽字筆畫的黑點 ...

sony888你好︰
我不知道你向我舉報這篇有人惡意灌水是指誰?不過我看完這篇後反而覺得你的態度有問題,你首要學習的不是怎麼修的技術,而是基本禮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檢查過電源板電容器都沒有凸起來,那個不是凸起來,是被人用簽字筆畫的黑點 ...

我剛剛拿一塊(類示)的電源板球在某些(角度)
看起來真的很像(暴電容)
進入(主題)開機綠燈無背光無影像無聲音,無法關機這個確定是(主版)問題
您對主版(良測 位置  電壓 順序 請您 一一說明 在這裡回答的(師父) (我是學徒喔)會一一回答你
您只問請問有人修過嗎,或給點提示吧您沒有量測 位置 電壓 順序 要如何說明
或許 您只要答案 不要過程 那您大可(送給專業維修吧) 因為大家都要(吃飯)
不要錢的維修過程 是 ( 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檢查過電源板電容器都沒有凸起來,那個不是凸起來,是被人用簽字筆畫的黑點 ...

或許拍個不同角度的相片,針對那幾顆電容,因為看起來像有變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或許拍個不同角度的相片,針對那幾顆電容,因為看起來像有變形了??

電容會(變形)有外在(爆容)
也有看不到外在(無容質)也是要電容表(量測)
說穿了 連自己 量測 電壓 位置 順序 都沒有
也不好回答 (應該說主板故障)更換(新主機板)等於(完修)
這樣維修(就更快了)

网友H:
其實板上有粉多維修高手都麻知道.外觀好的電容並不一定就是好的.
感覺是這裡的高手都跑去看珊瑚礁了(潛水).為何?
發問的人.還是要先看板規.注意"態度"決定一切.
維修要先有概念.就算土法也一樣.既然概念還在進修.那就要實做.實測.才能進步.
維修業已經被搞到很難生存了.......要請教高手都還要考慮"其蒙子"了
我也是維修生手.....共勉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其實板上有粉多維修高手都麻知道.外觀好的電容並不一定就是好的.
感覺是這裡的高手都跑去看珊瑚礁了(潛水). ...

還要考慮"其蒙子"了
是不是 KIMOGI =心情
是不是這樣翻譯 (不要笑)真的不懂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還要考慮"其蒙子"了
是不是 KIMOGI =心情
是不是這樣翻譯 (不要笑)真的不懂啦 ...

wecan 大: 丟啦! 奇蒙子=心情
               你英文都比我好.我怎麼敢笑你.
               現在的小朋友讀的書.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有試著去讀台語教科書嗎? 那才是真的好笑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給個具體的答案嗎,比如說哪個電容器或位置多少,電壓多少?謝謝

我覺得來這邊就是要學習知識的..我們不懂就是要虛心請教..而不是一上來就要答案'每個人知識領域不同'或許
給您的答案不是最正確的'但是透過摸索才會長知識'不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wecan 大: 丟啦! 奇蒙子=心情
               你英文都比我好.我怎麼敢笑你.
               現在的小朋 ...

我是這樣(翻)的
KIMO=奇摩(入口網站)
GI GI = 有一個歌手的名字啦
啊都等於 KIMOGI  啊今天(有賺到一句話啦)
國語=說不輪轉  英文=不認識(啊都愛國)所以不會
啊那台語 我就是(死豬肉鎮墊啦)= 多於啦.

网友:
我是手抖(有點年紀)多按一次,怎是灌水.會講.講對障點算賺到..不然跟人家說...作了結果把板子燒了....是不是還要賠錢...還是會被伸訴......論談..就是論與談.何況是技術性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從電源板動手吧!

妳好,我有造妳畫的更換新電容,還是一樣症狀,麻煩請再給點提示,謝謝

网友I:
先把你能做能測量的數據一一列出.才有機會分析.一妹要人家給答案.也給你了.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你能做能測量的數據一一列出.才有機會分析.一妹要人家給答案.也給你了.送修 ...

我量了一下電源板,數據如下
CN2 (12PIN)  1~5pin=+24.16V,6~10pin=0V ,11(A)pin=+4.97V,12(B)pin=0V
CN4 (12PIN)  1~5pin=+24.17V,6~10pin=0V ,11(A)pin=+4.98V,12(B)pin=0V
CN3 (12PIN)  1pin=+4.44V,2~3pin=+11.78V,4~5pin沒接,6~7pin(GND)=0V ,8pin沒接,9~10pin=+5.01V,11(A)pin=4.98V,12(B)pin=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電源板,數據如下
CN2 (12PIN)  1~5pin=+24.16V,6~10pin=0V ,11(A)pin=+4.97V,12(B)pin=0V

現在電源板 電壓正確
你將要(開始)測量 (主機板也就是AD板)
你現(順)著12V左右 這組線 旁 有2個5腳的IC
電壓 (黑線接地 紅筆量那5個腳 各腳電壓 1-5
然後告述我 5 腳(型號)在慢慢 進行 下一步

网友:
冒昧一問....
1.電源無法關閉,為啥你會先想到是AD版問題?而不是KB有問題?

2.這台是電視?還是?
(PS ON後,沒影沒聲,假如是在AV Mode/VGA Mode/TV Mode,那當然有可能沒影沒聲音。所以別把影音當成主要判斷要件)

3.你只有確定5V/12V/24V電壓到位,但你確沒有測試INV是否也有動作(EX:外接燈管確定、或是可以用高壓探棒直接量測高壓端...)

一路看下來除了後面幾篇你非常被動的丟了幾個數據出來,反觀整台機器的現況、數據你根本都不願意主動提供...看來wecan還比較有耐心願意一塊塊板子這樣帶著你....

除了wecan請您提供的5pin ic外!!您是否要不要重新提供完整各組件的測量結果呢?

楼主:
V51 (KTC KP1500-ADJ  07695537)
最左邊pin1=23.72v,pin2=22.45v,pin3=0v,pin4=1.22v,最右邊pin5=0v

V2 (KTC KP1500-ADJ  07695537)
最左邊pin1=11.82v,pin2=3.48v,pin3=0v,pin4=1.22v,最右邊pin5=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V51 (KTC KP1500-ADJ  07695537)
最左邊pin1=23.72v,pin2=22.45v,pin3=0v,pin4=1.22v,最右邊pin5=0v

請問這是(代機下的電壓嗎)
還是開機後的(電壓)

网友:
這種-回答測試.只有一種可能.很快手滑+阿絲=廢

网友:
引用 楼主:
V51 (KTC KP1500-ADJ  07695537)
最左邊pin1=23.72v,pin2=22.45v,pin3=0v,pin4=1.22v,最右邊pin5=0v

1.電源無法關閉,為啥你會先想到是AD版問題?而不是KB有問題?
答因為電路 還沒有有管理記憶IC所以會點不亮高壓也無法(啟動)(視訊模主)
  因為未到(管理IC 所以程式無法連接各項(啟動)動作 (就會造成電壓以輸出 但沒有個個檢測點
  回報已經完成  就會您按押 任何按鍵 都沒有動作 簡單說如下
  可以開機 送電給 高壓 主板 T-COM 然後電壓(回溯)給檢測(管理IC)那中間一定有短路或不導通(零件)
   也是說(開路或短路) 那電壓該通不通 該關不關
  電壓 高可以通過檢測管理嗎(不行)就會(保護)問題1 電壓過低 無法開啟(MOS)那下一個(動作)會執行
嗎 問題2

2.這台是電視?還是?
(PS ON後,沒影沒聲,假如是在AV Mode/VGA Mode/TV Mode,那當然有可能沒影沒聲音。所以別把影音當成主要判斷要件)
  答 前面動作(沒有完成 這些按鍵 都沒有(控制功能)所以沒有(辦法檢查)

3.你只有確定5V/12V/24V電壓到位,但你確沒有測試INV是否也有動作(EX:外接燈管確定、或是可以用高壓探棒直接量測高壓端...)
  這個就可以(單獨測試)高壓板是否(正常) 因電源無法關閉(回第一個問題整機功能無法重頭到尾跑一次
  ) 所以也不會送出高壓(開關動作 )因程序 無法完成(整前圈動作)沒有持續送電壓 較高壓(啟動喔)
   也就是(主板無法關機 短路或開路 造成下一個動作無法完成 其 2或3 的動作喪失 (等於按鍵無功能)
   後續動作 無法執行  (而判定主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是(代機下的電壓嗎)
還是開機後的(電壓)

開機時的電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