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有沒有可代用之烙鐵頭?

楼主(2012-12-26):
公司溫控烙鐵的烙鐵頭壞了,只剩圖示部份,加熱部份還可以用,請問烙鐵頭能否買到代用品可用?

网友A:
我對這台不熟,如有說錯,請指正。

你這台不知 W 數多少,Wish 老大最近有改裝一個恒溫烙鐵台,買整組大陸的手柄來改的,你可找一下資料。

我是覺得若不好買,同時價格貴的話,不妨考慮用改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對這台不熟,如有說錯,請指正。

你這台不知 W 數多少,Wish 老大最近有改裝一個恒溫烙鐵台,買整組大陸 ...

如最上面圖示  38V 75W

网友:
找代理商 凱旋 公司
或找網路電料商 百年電子

网友B:
這種烙鐵,您缺乏的部分有2個組件,1個是金屬套管,1個是烙鐵頭;該烙鐵頭後面1半也是套管,
用來套住中間的陶瓷發熱器,然後前面1半烙鐵頭、穿過前述的金屬套管、並由金屬套管尾端的螺絲環
鎖到握柄上,這2種組件都曾在電子材料行看過、分別零售、並有不同直徑的,您可能得多跑幾家比對
1下。

网友:
這是38V 75W,要使用一般常見的24V 60W代用之比較難
除了找零件組裝外,也可以考慮保留手柄內部元件然後將手柄部分外殼換掉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前輩指教!!
目前先發MAIL給(網路電料商 百年電子)詢問看看是否有合適配件可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烙鐵,您缺乏的部分有2個組件,1個是金屬套管,1個是烙鐵頭;該烙鐵頭後面1半也是套管,
用來套住中間 ...

由於(網路電料商 百年電子)回覆無合適配件,因此可能要如您所說多跑幾家比對,
可否請您告知您曾在那家電子材料行看過?
另外請有用到類似型態烙鐵的前輩,幫忙量一下您烙鐵頭尺寸,看看是否有接近圖示的尺寸可以代用!!

网友C:
哇, 有人用和牛一樣的烙鐵... Goot...

這台已經找不到料件可換了!!
手柄是三線的, 和通用四線不一樣...

之前買了支白光手柄, 不會改....
但... 烙鐵頭勉強可以用白光的!!

FYI..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於(網路電料商 百年電子)回覆無合適配件,因此可能要如您所說多跑幾家比對,
可否請您告知您曾在那家電子 ...

在高雄的大林和中將這2家電子材料行都看過類似的東西,您的第1張照片中,11mm那個螺紋就是用來
鎖外面的套管的,而4mm的陶瓷發熱體則必須配合烙鐵頭後半段套管的內徑,您可能得帶游標卡尺去仔細
測量,或直接拆下這個烙鐵去比對,並請店員幫您將可能適合的部份拆封、配套看看。

下面這張照片提供您參考,就知道是什麼樣子了,這是小弟用的調溫烙鐵,因為換過裡面的陶瓷發熱體,所以
拆過而知道裡面的結構,並且留意過店家有賣其他部分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雄的大林和中將這2家電子材料行都看過類似的東西,您的第1張照片中,11mm那個螺紋就是用來
鎖外面的 ...

高雄喔!! 好遠....  我在淡水.....不知道台北市有沒有?

A大... 可否請您幫忙量一下紅色部份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有人用和牛一樣的烙鐵... Goot...

有找到白光手柄可調溫烙鐵,一隻三百多元,買新的來改似乎有點浪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白光手柄可調溫烙鐵,一隻三百多元,買新的來改似乎有點浪費!

找找 GAOYUE936 看看, 便宜一點,
今天我有拆開Goot手柄, 經確認後, 它是四芯的!!
應該也是二線加熱/二線溫測, 找時間我來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雄喔!! 好遠....  我在淡水.....不知道台北市有沒有?

A大... 可否請您幫忙量一下紅色部份尺寸?

啊~ 抱歉今天才看到,所以晚回覆...

all666大,小弟這支烙鐵比較細,您那11mm的螺紋的地方,小弟的只有8mm,因此測量小弟這支的長度是
沒有用的,這種組合方式的烙鐵,依照功率不同而有不同的長度及粗細,不同廠商出產的又有差異,
因此還是得拿您自己那支去實際比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