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讓人搞不懂的CPU供電???

楼主(2012-12-26):
主角GA-945PL-S3P ..

先看背面...大概有底了....

PS2後那顆電源IC補焊..然後全部請下來量....很怪的是.....不管是MOS還是電容全都是正常的......
重新裝回去...上系統跑燒機程式....MOS的溫度頂多只有溫溫的..........
實在搞不懂為啥板子會烤到變色......:on_029|

以前碰到...頂多是要麻電容容質不足...或有MOS故障...在不然就是電源IC有問題.....
這塊板子.....:on_064|

网友:
或許是前一任使用者裝怪物級的CPU加上風扇長年堵塞

歲月不饒人 就變木炭? (拖走...

网友:
技嘉板子都這樣cpu下方機板都是烤黃黃的,都看起來過熱感覺造成

网友A:
那................他是正常的的只是版子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他是正常的的只是版子變色???

這塊背面看..很清楚是電感和MOS過熱..烤到變色.......
只是我全請下來準備把MOS全換掉...結果..拆下來量都是好的...連裝回去進系統熱機...也是好的....溫度也才約四十度(手摸起來微溫...)........所以才會搞不懂是什麼情況讓板子變色....

网友:
大概是cpu還沒開始跑全速吧,全速跑下去時mos跟橋應該會嚇人的燙

网友:
會不會是CPU瓦特數不同阿?
要是再加上超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塊背面看..很清楚是電感和MOS過熱..烤到變色.......
只是我全請下來準備把MOS全換掉...結果..拆下來量 ...

請問板主:
1.此片主板先前有被維修過嗎?又換過哪些零件?(電源IC,MOS管,CPU供電電解電容?)
2.維修前,板上MOS管溫度正常嗎?
3.此片主板經最後檢查溫度及功能皆正常,所以他主要的問題是MOS管下方電路板因不明原因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板主:
1.此片主板先前有被維修過嗎?又換過哪些零件?(電源IC,MOS管,CPU供電電解電容?)
2.維修前,板上M ...

你好...這塊板子之前沒有維修紀錄也沒換過零件..
維修前沒量...因為小弟直接幫客人換一塊二手板...(更換原因是有過電不開機)
這片經過測量後都正常(註:所有MOS型號都一樣!但上管和下管的DS阻值不太一樣....同上管的或同下管的DS一樣...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版大所提的如果MOS管有問題最好全都一起換掉的原因了...)......至於下方電路也我實在"摸無"...因為該板目前在新主人那服役中....還沒聽有問題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這塊板子之前沒有維修紀錄也沒換過零件..
維修前沒量...因為小弟直接幫客人換一塊二手板...(更換 ...

感謝板大回覆,發問的目的,是想更加確認問題可能產生的原因.因MOS管主要是工作在完全開或關,正常時產生的熱量應不高(DS間壓降極小).故推測是G極控制電壓不足,使得MOS管DS間,產生了多餘壓降,而異常發熱.又因您已在事前加焊了電源IC,導致無法確認問題的來源.

网友:
呵呵呵
mos管溫溫的
操個半天就夠了
熱到不行
縱使R(DS)在很小
兩極之間壓差也很小
一樣會有能量變成熱         (轉換效率不可能100%的吧)
也許變色的地方是MOS但不代表電感沒問題
只要是主動元件都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