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套子一問,有關power

楼主(2012-12-26):
大家好
請教一下一個問題,就是我一顆power因爆容需更換電容
但它為何外面有包一個套黑色套,那我更換也要買那種有套子嗎?
拆開理面也是一顆1000uf 16v電解電容~

power為何要把零件都集在一起在套子防干擾嗎?真不明白它
為何都集很滿超難拆power零件

网友A:
好心的JEREMY168大大
賞給小的一張圖好嗎   有圖大家比較清楚你說甚麼
可憐可憐一下  有限的腦漿 要做無限的猜測推衍
  ( 爆漿+套子  害我一直有18禁的想法  )
------------------------------------------------------------------
依小的有限的腦漿猜測
黑色的套子 大概是 黑色熱縮套管

熱縮套管 用在電解電容上  是為  阻礙減少外在熱量傳遞給電解電容  有害其壽命
熱縮套管 用在Y電容上  是為  Y電容炸毀時 大體分飛   有些安規條件要求認為分飛的大體裂片
                   會引發短路甚至是保險絲前短路   熱縮套管域先包起來裝大體的
                  更機車的 還會限定比較厚的套管(這時端會見到透明的套管)
               再更機車的  會在套管上點膠

网友B:
有的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這樣

山寨版, 如果是新品,用電容表測量就穿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心的JEREMY168大大
賞給小的一張圖好嗎   有圖大家比較清楚你說甚麼
可憐可憐一下  有限的腦漿 要做無 ...

SIMON1016大:
   我把真心託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你是好人!!不知黑心人的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MON1016大:
   我把真心託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你是好人!!不知黑心人的心思!! ...

看到那些圖   太邪惡了

想到前幾年有首歌   [ 大錯特錯   不要來   汙辱我的美   ]
                     改一下 [ 大黑特黒   不要來   汙辱我的眼  ]

网友:
曾幾何時聽說連鵪鶉蛋都可以用機器來做,這以小仿大的把戲,早已見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