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維修液晶產品最常用的熱縮套管規格

楼主(2012-12-27):
請問維修液晶螢幕及電視比較常用的熱縮套管規格是那幾種呢?

网友:
我公司常用的就 1.0 1.5 2.5 跟3.5 單位mm

主要都是燈管用的

网友A:
常用的有這幾種:0.6、0.8、1、1.5、2、2.5、3、3.5、4、4.5、5、6、7、8、9、10、11、12、13、14、16、18、20、22、25、28、30、35、40、50、60、70、80mm。
W大要進熱縮套管,這幾種就通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有這幾種:0.6、0.8、1、1.5、2、2.5、3、3.5、4、4.5、5、6、7、8、9、10、11、12、13、14、16、18 ...

果然很有遠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有遠見......

其實只要有1、2、3、4、5、6、8、10
就差不多可以全包了???

電腦線材常用的是,3、4、

5、6,8、10是用在包覆整捆,

1是燈管或小風扇電線用

网友:
w大你好,大小適中,不要加熱裂縮即可,備多也是維修成本,不如問那個品牌較便宜又耐用。常用的就行了。

网友:
一般我只用燈管或單線使用.再來就AC插座.
其他整理都使用束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