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求援

楼主(2012-12-27):
P+I板.FM-40A04-AAA...更換保險後.可點 燈..現在出現綠燈久久閃一下.現在有27V電壓..請教大大..要往那裡追查...謝謝

网友:
外部連結違反板規喔??

网友:
板子上只有5V及20V輸出,有27V即顯示這路電壓不正常??

楼主:
我不大會貼圖..我連PIGOO的像本應該可以吧...
對阿怎跑出27V電壓..怪怪

网友:
那是有短路ㄅㄧ一
藍色麥拉 跟升壓器 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