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同電鍋電源線使用O型壓接端子,有安全性的考量嗎??

楼主(2012-12-27):
今天大同電鐹突然不過電,檢查後發現電源線有問題。拆開後發現電源接頭,有一條線的O型壓接端子燒斷了。

因手上沒有零件可換,就直接把另一條線的O型壓接端子也剪掉;電線接到螺絲上鎖緊,運作上沒有問題。

不過爬文爬到這篇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9%9B%BB%E9%8D%8B

發現前輩們都建議用壓接端子接。

想請教用壓接端子接,是考慮到保護的機制嗎?不然直接鎖在鏍絲上,不是比較耐用嗎?謝謝。

网友:
我想最主要是大電流和高溫的問題,
用O型端子壓接最主要是避免溫度的熱脹冷縮,導致接臅不良,進而發熱燒毁了..........

當然用螺絲也可以,只是日後還是會鬆掉,........

网友:
不建議直接鎖在鏍絲上,你無法全部的銅線都鎖在螺絲上面的,
所得過緊造成銅線斷掉,不夠緊電線會發燙。
假如你住桃園,我可以免費幫你壓接。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的回覆。等有空去光華商場時,一定買端子回來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