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台製三用電錶DE-960TRn分享

楼主(2012-12-28):
很久沒買三用電錶了,為了找新電錶花了些時間做功課,無意間發現台製品也有使用懸吊式錶頭的,號稱無摩擦誤差真的有那麼神嗎?買來試看看就知道了:

▲深藍色外殼,有別於一般黑色或米色。

▲刻度面板印刷還不錯,歐姆檔刻度很正常。

▲24檔切換盤面,5檔電阻檔,1.5V、9V電池測試,蜂鳴器導通測試,檔位還蠻齊全的。
還附有電晶體測試座,腳位排列很有創意,EBC或BCE排列都可以測。
切換盤面採用類似薄膜按鍵印刷,透明膠片反面印刷再黏貼,標示比較不易磨損。

▲背面有腳架方便使用。

▲拿開背蓋。

▲電路寫真,已SMD化。

懸吊式錶頭使用上沒特別感覺,大概要經過時間考驗才會顯現出優點,這顆電錶價位大約是一般電錶的2倍,是否值得很難說,同廠牌有另一型號DE-361TRn外型功能完全相同,但使用一般軸承錶頭,價格大約450元。
在尋找比較過程中,發現海碁HA-360檔位配置與這顆完全相同,沒有電晶體測試座,外殼是米色的,大約350元買得到,算是蠻超值的。

网友A:
不就跟我這篇的電錶一樣

只差在我型號是DE-960TR,這個電錶跟了我1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跟我這篇的電錶一樣

只差在我型號是DE-960TR,這個電錶跟了我14年

沒錯,是看了您的文章才注意到台灣得益也有出吊線式三用錶。

网友B:
R17----195K ------ R X 10K
R18---- 34K  ------ R X 1K
R19----2.08K------ R X 100
R20----200   ------ R X  10
R21----18.8  ------ R X  1

上列數值跟你的表一樣嗎?
要是一樣這無疑又是 SXXWA 翻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7----195K ------ R X 10K
R18---- 34K  ------ R X 1K
R19----2.08K------ R X 100

要是一樣這無疑又是 SXXWA 翻版<----請問這意思是?

一模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一樣這無疑又是 SXXWA 翻版

線路跟三和一樣,吊絲表頭又是日本帝國生產
那不就是.............馬克不一樣,---其餘略同
你買這個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跟三和一樣,吊絲表頭又是日本帝國生產
那不就是.............馬克不一樣,---其餘略同
你買這個就對 ...

了解,謝謝。

网友C:
其實得益是老牌子,品質有一定的水準.但是新作品也有發表.無線傳輸勾表.要測送電時遠距離測量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得益是老牌子,品質有一定的水準.但是新作品也有發表.無線傳輸勾表.要測送電時遠距離測量是不錯的選擇. ...

但是也有電錶老廠連歐姆檔刻度都做得2266的......老廠牌有時也不是品質的保證,
觀察至今得益還算保有一貫的水準。

网友A:
也難怪那時高職班導會推薦我們DE-960TR,果然是好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難怪那時高職班導會推薦我們DE-960TR,果然是好貨阿~

所以您那顆老電錶整理一下還是很好用的。

网友D:
自己買的是多加電流10A測量但少9V電池測量的版本,用起來還算得心應手
後來有自己把晶體測量座的腳延伸出來,讓短腳晶體更好接觸

這組配的探棒還是鍍金頭,算是有誠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買的是多加電流10A測量但少9V電池測量的版本,用起來還算得心應手
後來有自己把晶體測量座的腳延伸出來 ...

那應該是DE-961TRn.......

電晶體測試座腳位排列有創意,EBC、BCE都可以直接插入測量,不過要插入約6mm才接觸得到則是一個缺點,幾乎是全新未剪腳才有辦法接觸到。

鍍金探棒真的不錯,但插在電錶這端是四方頭沒有弧度,手指偶而會被刮到。

請教狼大,您用哪種連接器將電晶體測試座延伸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應該是DE-961TRn.......

電晶體測試座腳位排列有創意,EBC、BCE都可以直接插入測量,不過要插入約6mm ...

就是以前繞線作業常見的長腳版洞洞針座,這種座品質很好且不易鬆掉(洞洞IC座也一樣,比起傳統IC座要緊且不易鬆脫及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以前繞線作業常見的長腳版洞洞針座,這種座品質很好且不易鬆掉(洞洞IC座也一樣,比起傳統IC座要緊且 ...

呵呵~~所見略同,我也是想到這個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331821942

因為不常插入測量(其實是偷懶用手指皮當RB比較快),所以沒買來改,
或許將排針反插下去電晶體接腳靠單邊接觸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以前繞線作業常見的長腳版洞洞針座,這種座品質很好且不易鬆掉(洞洞IC座也一樣,比起傳統IC座要緊且 ...

對了,我這顆買來時蜂鳴器保護貼紙沒撕掉,拆開來觀察時才發現的,
貼紙沒撕掉音量小很多,您可檢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我這顆買來時蜂鳴器保護貼紙沒撕掉,拆開來觀察時才發現的,
貼紙沒撕掉音量小很多,您可檢查看看 ...

拆開改針座時就順便撕掉囉~

网友:
我的960-TR裡面的精密電阻,差不多都被我換完了,目前跟YX360TRF一起服役,那顆錶頭還真是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