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Sample 面板能拿來賣嗎?

楼主(2012-12-28):
如題,今天在修一台LCD時,判斷是面板故障,
拆開來要確認面板的型號時,發現面板除了型號貼紙外,
還貼了張Sample的貼紙。
不曉得像這樣的樣本面板,可否搭配整台液晶銷售給消費者呢?
會不會有像CPU工程版那樣禁止銷售的條款呢!!

网友:
這年頭面板都賠錢在賣誰會在乎呢?

网友:
會有這種不意外,有些也會去收購面板廠準備要報廢的小瑕疵面板(整批低價當無保固賣),然後組裝成便宜的白牌螢幕或電視銷售

网友:
B級面板都有人賣了...

SAMPLE不意外...

楼主:
可是使用這片sample面板的廠商竟是在同尺寸、同面板的條件下,
但價格卻還比Dell、HP貴上一倍的日本LCD大廠呢!!

网友:
那就要看看當時這部LCD的來源身世啦

网友:
Sample  不見得是異常的

也可能是少量免費出給客戶測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