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拉電容上所標示的意義??

楼主(2012-12-28):
各位版大 小弟特來請教問題
以下是不同顏色的麥拉電容和編號

綠色:
100V 473J
100V 22NJ

1000V 472J
1000V 4N7J
1000V 23N3J

1200V 152K
1200V 3N3J

紅色:
1250V 473J
1250V 3N3J

咖啡色:
CH630 3N6J
CH630 4N7J

1200V 332J
1200V 1N5J

藍色:
250V 100NJ

關於上面的標示編號,小弟只看懂"V"代表是電壓

但其他的像是 " J. K. N. C. H. "  這是什麼意思阿

可以分別解說各個字母代表的意義嗎??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感恩

网友:
J K 代表誤差

332 1N5 代表其電容值。

由於電容一般是以 uF 為單位(F 這個單位太大了),所以像 332 表示 33+兩個0 = 3300,也就是0.0033 uF。

有些電容值很小,就以 N 或 P 來表示,像 1N5 就是這種表示方式。N 表示 10 的 -9 次方,u 是 10 的 -6,p 是 10 的 -12 次方。

所以 1u = 1000 N,1N = 1000 P。

网友:
cremaker大大寫說真詳細!
我也順便來複習依下!!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