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912 all-in-one一體機不開機

楼主(2012-12-28):
微星的紙片型電腦,蠻省電,只要19v*3.42A的筆記型電腦變壓器就能用。
機器外型
目前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上的LED會閃爍,表示電源短路了。(對嗎?)
主機板形狀
這一區的小電容打地電阻統統是導通,0.9歐姆左右
送電後,
4413這顆IC會燙人,查不到這IC的資料,應該是DC-DC電源IC?

請問要先拆電容,還是先拆IC呢?
還有IC的規格哪有查得到?(ALLDATASHEET網站我找不到)

楼主:
感謝水大,data的資料我也看了,我剛量過在板子上量都沒有短路。所以是小電容的問題了。
那其他的8腳mosfet 如4468 4456要怎樣查 是ap4468 ap4456?我這樣查不到,請問要怎麼查?

网友:
AO4468 & AO4456  -->N-ch mosfet

AO4468

AO4456

网友A:
哇咧~我昨天才修的機器,故障狀況還一模一樣咧~,你的查修方向也跟我一樣耶,這片板子微星原廠報價8000元,淘寶唯一賣家500元人民幣,不過我是用修的啦,是電容短路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咧~我昨天才修的機器,故障狀況還一模一樣咧~,你的查修方向也跟我一樣耶,這片板子微星原廠報價8000元, ...

不過我是用修的啦,是電容短路沒有錯。

請問要換哪些電容,容質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是用修的啦,是電容短路沒有錯。

現在已經量到那幾顆電容有短路現象,那可以進一步檢測看看,另外,既然已經是DC-DC,試著把電路跑出來,也會方便釐清問題點,這種故障應該不難修。

网友:
沒錯~覺得有問題的電容先請下來~再量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先用目視法
有些短路的電容外光看得出裂開或燒掉
看不出再用電表測量先確認哪些短路
通常會量到好幾顆但真正出問題的只有一顆頂多兩顆
有電感先斷路可縮小範圍
最後把剩餘的一顆一顆拆下就能排除問題

鎖定EC56這種外觀的電容去查
希望你完修可以po文而不是只來提問不分享

网友:
變壓器插上後即閃爍/熄滅,一般是輸入端問題較大(有低阻抗情形)

楼主:
已經拆了ec47 ec53 ec56這幾顆電容還是有短路現象,只好拆4413這顆,拆了就不短路了,可是電壓只有輸入的19v,其他線路也都沒電壓,都量不到,恐怕是其他的ec電容吧,還在找中。
請問4413這顆fet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幾v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