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莊頭北」熱水器水盤處頂針處滲水問題

楼主(2012-12-28):
這台使用時,水盤上方頂針處會滲水

水盤皮已更換,圈起來的地方是滲水位置

O型環不知是否老化,套上頂針時有間隙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是O型環老化?

網拍都找不到一樣的,正常時,O型環和頂針是要很密合嗎?
這樣會不會上的去,下不來?

网友A:
銅軸心纏止水帶,膠圈沾水,
用鈍挑針順膠圈內徑外撥回裝,試看看

飛機組件拆裝,膠圈只能裝用一次
再次拆裝必須換新品膠圈,
如果有修飛機的朋友,各種SIZE 可以幫你收集一堆

网友:
去油氣壓的專門店內O環的規格很多可以試試
我上次修即熱式的熱水器O環就是上油氣壓的專門店買的

网友B:
看來不完全一樣的設計, 但是可是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70-1-1.html

俺上次幫房東弄的, 結果是, 請理所有污垢, 沒有買任何配件, 凡士林塗到軸承, 裝回去, 漏水程度明顯改善, 水壓驅動點火的微動開關也順滑了, 一天後觀察是還有一點點滲出來, 沒空理它, 結果第四天去看, 就完全沒有漏水了, 現在還是很好.

這篇應該是外國的華人寫的資料, 不錯的參考.
http://www.diycomm.com/?p=16

网友:
台北市太原路、長安西路
有幾家專賣O型形環的店
可去試試運氣
也許有機會找到合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軸心纏止水帶,膠圈沾水,
用鈍挑針順膠圈內徑外撥回裝,試看看

銅軸外圍有纏止水帶,水是從頂釘中心孔冒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不完全一樣的設計, 但是可是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70-1-1.html

軸承我有塗凡士林,目前還是會滲水,
感覺有比較小了,開熱水時,水就會冒出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下星期再去找o型,
O型環和頂針是要很密合嗎?
就是頂針推時有阻力嗎,怕買中心孔太小,針頂不上去。

補上漏水位置,水是從中心孔滲出的

网友:
版主的問題跟我一樣
現在我只能手動洗澡時打開熱水開關
不然開冷水時有水棰效應頂針處也會漏水
如果有人買到庄頭北的O型環拜託上來分享一下

网友:
看圖片,那個空間有水盤皮隔絕,會有水嗎?

网友:
去廚具行買吧.順便跟他要一點潤滑油.換o形環.有空燒的危險.一定要上油.所以去廚具行買.順便跟他要一點油

网友:
我的情況是水不是從o環中心漏的
而是從外圈漏的
因為中間的螺絲內孔是6mm直筒型
而o環是類似圓錐形而且只有5mm厚
所以o環外圈用tape seal 纏幾圈
頂針上一點凡士林再裝上
試了幾次還算正常沒漏水
暫時觀察中

楼主:
目前這台一直沒處理,待有空再去油氣壓的專門店找看看,
處理完了,會上來回報的,感謝大冢~

网友:
yoyomay大
第2張相片最後面的那個水盤的右側
怎麼看起來好像在與水盤皮接觸的地方...
好像有上缺損的樣子...
如果是有缺損...漏水是一定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一直沒處理,待有空再去油氣壓的專門店找看看,
處理完了,會上來回報的,感謝大冢~

銅水盤內分成兩部分,水盤皮下部是有水有壓力的,水盤皮上部是乾式的(通大氣壓力),

水皮上升時,內容空氣從o環排出,如果o環密閉了,不就............

网友:
這個情形我有遇過也處理過,其實很簡單,0形環更新即可.不過內部水盤皮應該也差不多要掛了最好全都更新,如果找不到材料,那就買整個銅水盤就好了.不必去為那些小東西煩惱

网友:
就如12樓所說去廚具行就有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水盤內分成兩部分,水盤皮下部是有水有壓力的,水盤皮上部是乾式的(通大氣壓力),

水皮上升時,內容空氣從 ...

啥?上面是乾式的? 我的是上下都有水,
那像這種情況,是水盤皮破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上面是乾式的? 我的是上下都有水,
那像這種情況,是水盤皮破了嗎?

不是破了(拿起來照光)就是水盤皮沒定位裝好,
螺絲未旋緊,
水盤腐蝕變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