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MA-770-UD3, 3.3V短路

楼主(2012-12-29):
朋友的電腦

3.3v短路

測量水銀電池也沒電

詢問後,朋友並無拔插頭習慣,所以應該不至於會沒電,剛好又3.3v短路,難道會是雙二極體故障?
有其他看法?

网友A:
沒接電這樣量會有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接電這樣量會有電嗎?

他是打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

网友:
這得大海撈針了,查查那些用3.3V的電路有無SMD-MLCC電容短路...

网友B:
那個 點 ~是正常的 ~對地組值 ~~
我這一樣的板子~那各點的值  一樣很低~
199電表 008
UT61 量值 跟你一樣
所以 你的板子 應該3.3V 沒有短路

目前 開機情形是怎樣~ 如果 只插 ATX 會 上電 就滅碼?
這片開機 FF
程序 很容易流失
~ 跟北橋 容易空焊
給你參考

网友C:
這板子我之前也有一片
會過電~不跑碼
BIOS重燒就OK了
可以試試??

楼主:
原本以為3.3短路不敢上電,經過大大講解後
上電後發現reset和frame燈號交叉循環閃爍
https://www.dropbox.com/s/1h0ebf ... 2-30%2012.21.58.mp4

楼主:
BIOS為 25L8005M2C.
剛剛量測main BIOS 的pin1 (CS#) 3.6v  pin8 (Vcc) 3.4v
          Backup BIOS 的pin1 (CS#) 3.4v  pin8 (Vcc) 3.4v

難道是BIOS 有問題?

首邊沒有多餘的BIOS,也沒有SOP8轉DIP的腳座的情況下
可以直接把backup BIOS 和 mainBIOS 交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板子我之前也有一片
會過電~不跑碼
BIOS重燒就OK了

我的狀況是上電後,不跑碼....
感覺和你很像...但我手邊沒SOP8轉DIP8的腳座 = =  無法燒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狀況是上電後,不跑碼....
感覺和你很像...但我手邊沒SOP8轉DIP8的腳座 = =  無法燒錄  ...

如有燒入機..不長用..
可用跳線..8線接一接就可以了.或買焊接轉板
長用在買彈跳座..(便宜的會有接觸問題)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dip8+sop8&t=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有燒入機..不長用..
可用跳線..8線接一接就可以了.或買焊接轉板
長用在買彈跳座..(便宜的會有接觸問題) ...

了解~ 等等殺去光華找轉接版 ==

网友C:
可以把備份BIOS移到主BIOS
備份BIOS可以空著
在試試看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備份BIOS移到主BIOS
備份BIOS可以空著
在試試看嚕!!

晚上去買了轉接座
回來用燒錄機重燒main BIOS後
debug卡變成 reset和frame、IRDY 交叉亮燈.
https://www.dropbox.com/s/mq7gv1 ... 2-31%2001.18.45.mp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有燒入機..不長用..
可用跳線..8線接一接就可以了.或買焊接轉板
長用在買彈跳座..(便宜的會有接觸問題) ...

小弟買焊接式的....話說好貴   6個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點 ~是正常的 ~對地組值 ~~
我這一樣的板子~那各點的值  一樣很低~
199電表 008

大大.  你是指北橋?
一般來說不是都南橋比較容易空焊?

网友E:
我遇過的是復位燈循環閃爍,更換北橋電源控制ic就搞定,您可以試著量量看供電的mos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點 ~是正常的 ~對地組值 ~~
我這一樣的板子~那各點的值  一樣很低~
199電表 008

加焊過一樣沒用...
BIOS 重燒過一樣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過的是復位燈循環閃爍,更換北橋電源控制ic就搞定,您可以試著量量看供電的mos正不正常 ...

坦白說我不太會量MOS供電部分
看過有大大們改量電容電壓,小弟學仿,不知有沒有幫助
紅色圈圈處,電容電壓都為1.13v
是不是真的供電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點 ~是正常的 ~對地組值 ~~
我這一樣的板子~那各點的值  一樣很低~
199電表 008

剛剛找到帶燈假負載

這樣是CPU座空焊 還是 北橋空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剛找到帶燈假負載

可以在裝上假負載的同時用力壓北橋,如果負載上的燈號有閃動現象,就有可能是北橋空焊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裝上假負載的同時用力壓北橋,如果負載上的燈號有閃動現象,就有可能是北橋空焊囉~ ...

今天對北橋加焊2次
一樣那些燈沒亮,看來可愛大說中了,北橋死亡.
謝謝大家.

网友:
小妹看了看,發現有一個很大的步驟,並沒有做全,那就是P。就算沒辦法做周全,至少基本的各個大部分都要做到吧?

既然都還沒做,那就還不需要動用到假負載。那既然已經用上假負載了,它的燈號是不是正常呢?那假負載又是怎麼運作的,是不是該了解呢?

題外話,話說板子型號打錯了啊!假設去下載BIOS,打這錯誤的型號,是否找的到呢?

网友C:
板子的確是MA770-UD3版本是REV:1.0的
技嘉官網有1.0 2.0 2.1三個版本
不知道cools0607大~有留意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確是MA770-UD3版本是REV:1.0的
技嘉官網有1.0 2.0 2.1三個版本
不知道cools0607大~有留意到呢??? ...

有! BIOS 確定載1.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BIOS 確定載1.0的

您好這2天我也摸到跟您一樣型號的主板,因除錯卡及cpu帶燈假附載不同我不敢確認,維修過程如下:
1.小弟有2種除錯卡1張為一般型的一張為俄羅斯卡, 小弟測機習慣一起插上去,有時會有不同的跑碼狀況,此板有2個pci槽,一般卡插在pci-1,俄羅斯卡插在pci-2(靠近開機排針側).......
2.上電,無短路,跑碼會擋在cf或f5後會發生持續性的復位燈閃爍,跟您的狀況有點像.......
3.量北橋供電及cpu供電也好像都正常,刷bios後,情況依舊,上各部件的帶燈假附載,燈也都全亮......
4.正納悶時,覺得俄羅斯卡跑碼怪怪的,就將除錯卡全拆下來,只用俄羅斯卡插pci-1,開機後您猜如何,過cf>c1>d5>2a,就醬開機成功了........
5.結論是:我的俄羅斯除錯卡若插在此板的pci-2上會導致主機板無法開機,當然您的除錯卡會不會我無法肯定,但我看您也是插在pci-2上,所以或許也有可能喔~~(後來我突然想起,以前曾有遇過也是ga-m7系列的,插除錯卡會導致不開機的,但最終證明是內建聲卡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