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IRO HD-3701收看TV有畫面沒聲音 接DVD設備收看正常[已完修]

楼主(2012-12-29):
家中有台IMIRO HD-3701 37吋液晶
前天電視看到一半
突然就沒聲音了
但畫面正常播放中

但如果是切換到VIDEO
收看DVD影片則聲音畫面都正常
其他外接播放界面聲音畫面也都正常

已經有在設定選項裡把原本設置重置
但還是一樣
請問大概是什麼地方出問題呢

网友:
我是沒有明牌,但是可以從轉(切)換ic開始往回查。av正常代表從av切換到amp是好的。

楼主:
剛拆了背板
有左右兩塊板子相接
右邊好像是電視盒板子沒錯吧
左邊不知道
右上腳有兩腳是接左右喇叭的
右邊這塊有負責音源輸出嗎
還是訊號給左邊的板子後
再由右邊的板子輸出音源

還是電視盒裡的零件壞了
導致無音源啊

以上是猜測
專業老手勿怪

楼主:
問題已解決
原來是右邊電視盒板子損壞
已更換中二手板子
使用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