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場升級......

楼主(2012-12-29):
前一陣子很火的山寨771平台.
G41+Xeon L5420 (2.50G L2 12M)
就算是把牧場升級.. 4
花不到2K買了個玩具!
目前使用上沒有問題.
不過XXL偽固態電容要注意.
網路只有100M.
音效晶片Realtek ALC662
RAM 只能跑1066 最高支援8G
(不吃單支8G的RAM要雙面4G才能用)
除以上的小缺點外也沒啥好挑剔的了!
附上WIN7 體驗指數

不知這樣的平台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网友A:
跑分看起來還不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分看起來還不錯啊...

效能是還不錯.
不過山寨的東西就不知能撐多久!
XD

网友B:
小弟很好奇樓主牧場機用的主機板是哪家出的?
可否來幾張CPU-Z載圖?
CPU-Z軟體介紹與載點
http://www.azofreeware.com/2006/10/cpu-z-13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很好奇樓主牧場機用的主機板是哪家出的?
可否來幾張CPU-Z載圖?
CPU-Z軟體介紹與載點

在1F裡有連結.
山寨的版子....
我也不知是哪個品牌!!
目前台灣網拍很多人在賣.
(避免廣告嫌疑請自己搜尋L5420).
XD

网友B:
值得參考文章:
http://www.expertcha.com/wordpress/?p=285
http://www.xfastest.com/thread-91214-1-1.html
http://diybbs.zol.com.cn/63/231_621281.html
http://forum.gamer.com.tw/C.php? ... 0030&snA=280565
http://www.pcdvd.com.tw/showpost ... 89&postcount=64

M01的開箱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t=38926234#38884224

[開箱] Xeon L5420 開箱+簡測(有詳細效能測試)
http://bbi.com.tw/pcman/PC_Shopping/1GZM6rib.html

引用PCDVD上魔人的話:
我花了一天爬文,等確定要衝哪個之後再開團。前兩位大大你們真衝,隨便挑一家就下手...

1.[big]我剛剛看了20個賣場以上,翻了上千個評價,良率滿高的,但出問題的個案也是有
(大陸淘寶是收貨後勾付錢之後老板才能拿到錢,所以用爽了才來給錢,評價很有參考性)[/big]
雖然有可能是user的DIY技術問題,但還是統計一下,目前看到的個案有:
a.ram可能會挑2G.只能雙面4G
b.bios是1066改1333卻不行
c.音效卡xp才能用
d.按兩次開機才能開機
e.背面的針腳太長要注意別壓到短路
f.音效/網路等失效自己去買PCI卡了
有買的特別檢查一下吧

2.規格上都很像,總共有大板、小板兩種,然後有些少許差異位於零件配色/網路孔位置/電容外觀/CPU腳位中間是否有洞/特別注意有些CPU是焊死的要避免...
大板:4個sata,2個PCI,但有人說會挑CPU(?)
小板:2個sata,1個PCI,通常便宜10~15元

3.共通弱點
a.4Gx2=8G,都沒有4個DIMM的,有賣家寫可到8x2=16G,我很懷疑
b.所有網路都只有100Mbps,沒有1Gbps的,ADSL無感,有架設區網的就慢了
c.都3相供電,但低階MB也很常見,應該還OK

4.記憶體在台灣買終保也沒比大陸貴多少,所以不買;散熱器佔重量佔體積,各位手上通常都有,各自挑就好,也不買,也就是只要CPU+主機板,只選CPU可拆的

5.CPU價位約140~150,主機板約250,總合390~400上下,3G的四核心貴100而已也滿吸引人的(相當於QX9650),但E版的TDP較高,且2.5G也不會差,兩種選項會比較難買,所以統一挑2.5G的比較省麻煩。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買3G的E5450

引用巴哈姆特某大大的話:
這組的CPU不是問題所在
重點是主機板

據某些大陸網友說的

這是山寨廠把G41板上的775插座改成771插座

然後破解BIOS讓其支援XEON及DDR3

然後板子上的南橋晶片,也有賣場提到是拆機的

什麼固態電容,也是假的。

CPU來源是老伺服器拆下來的。

目前的問題大概就是穩定性,部分指令集板子不支援,I/O,記憶體,ACHI
(詳細內容請有購買的高手補上)

保固方面就別提了,那些賣場最多就是寄回大陸換板,來回的運費+時間也是很驚人的

簡單說主板掛掉,請再買片山寨主板

如果有閒錢,有時間,願意跟他賭運氣,且能自行組裝上網抓驅動的話

這組可以買

如果對電腦組裝不熟,也沒有簡單偵錯能力的話(如敝人)

勿輕易嘗試

引用大陸網友的話:
山寨廠的作品。
因為 775酷睿 和 771至強 都使用 Intel 的前端總線與北橋通信。
山寨廠把G41主板的775CPU插口換成771CPU插口。
再破解了BIOS,就可以讓G41支持771至強處理器。
這樣使用的就是普通DDR3內存,而不是功耗高到恐怖的FBDIMM

771至強處理器來源非常廣泛,大量洋垃圾服務器拆機。
價格也非常便宜。

山寨廠這算盤打得不錯,但忽略了安全穩定。
並且上一代至強處理器在單路時的性能並不理想。
基本只能達到PentiumG840到i3之間的水平。
這種配置可就是拆機貨和翻新的垃圾主板,
也就是淘寶上說的豬油板,CPU為拆機的,
故U上有劃痕或有多次使用安裝的跡象,
店家告訴你的是真四核,台灣金士頓OEM廠的內存,
全新的主板,再多十塊錢的話CPU和主板可分離,
能方便未來升級CPU。這個店家有兩種貨色,前者是便宜的貨色,
必定是拆機U+豬油板,後者估計是庫存貨或者是更改BIOS的新主板,
還是那句話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54系列全都是洋垃圾服務器拆機的,不過CPU這玩意不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參考文章:http://www.expertcha.com/wordpress/?p=285

引用巴哈姆特某大大的話:

我要買這組時....
也有所覺悟了!
賭人品看看!
不過電容我會找時間拔掉.
比較安心!!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買這組時....
也有所覺悟了!
賭人品看看!

想請問大大
最重要的主機板驅動程式要哪裡取得?
這應該是除了主機板故障外最大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大大
最重要的驅動程式要哪裡取得?
這應該是除了主機板故障外最大問題吧... ...

版子有附.
不過可以去
INTEL官網
realtek 官網下載新版的!

网友C:
最近也想來入手這台mb+cpu+4gram 3張小朋友就有了~
看上cpu的l2 超大快取~拿來轉檔應該不錯~
不過聽說版子上的溫度不小~
uason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來入手這台mb+cpu+4gram 3張小朋友就有了~
看上cpu的l2 超大快取~拿來轉檔應該不錯~
不過聽說版子 ...

剛剛把原本的偽固態電容全換了.
還好以前多買的固態電容還夠用.
順便補了張PCI介面的G級網卡.(還是螃蟹卡XD)
實測最高約50MB/Sec
正在跑轉檔測試!
溫度大概就是那樣了.
沒再上升....請參考大圖!
大圖
花小錢買到這些成就感...
爽度無價!!

网友:
剛查了一下....大陸人有夠牛的

技碩主板(技嘉加華碩嗎??)
還A+A 無敵套裝.......(台灣聽過的雙A是ASUS和ACER...大陸是指GA +ASUS ???)

网友:
價格真的是很低,不過LGA771這CPU沒有再一般的市面上流通,我的話再便宜都不會考慮,因為電腦本身已經夠便宜了,真的要動物機,應該是以省電為主,效能反而是其次,不過有多的錢買來研究也是不錯,反正夠便宜,不過用料上猜測也不會太好,我還是習慣用一般型的,比較穩定,話說目前主機板也是滿便宜的,主要是再功能上的小差異,而且內顯和記憶體控制器都在CPU內了,目前真正貴的反而是CPU。

网友:
對岸這方面的功力的確挺強的,把LGA771處理器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