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OSRAM 20W 3U省電燈泡拆解與電路
火..

楼主(2012-12-29):
家裡使用中的OSRAM 20W 3U燈泡是交屋時建商附的,都用在衛浴共有14顆,至今已使用6年多了,神奇的是連一顆都沒壞掉過,餐廳旁衛浴每天至少開關幾10次,至今仍然盡職工作著。

基於好奇心拆解一顆來看看:
▲外型,DULUX 3U系列。

▲分離之後的燈管,燈絲採用接觸Pin方式與電路板連接。

▲燈頭與電路板。

▲將電路板取出,Fuse引腳直接與E27中心點連接,用料還算不錯,零件與電路板沒有因長時間點燈而變色。

▲從正上方看電路板。

▲電路板底部特寫。

▲電路圖。

從電路圖看出有簡易預熱電路,透過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80S來做預熱,常溫時80S阻值約800Ω,以烙鐵加熱阻值馬上大幅上升,預熱動作讓燈管壽命得以增長。
直流高壓到電晶體之間有加入L-C濾波也比較少見,兩顆高壓電解電容採用Rubicon更是難得,用料好一點不容易故障,更換頻率減少很多,這才是真的環保。

网友A:
fuse應該不會在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應該不會在N....

L,N是我標上去的,FUSE引腳直接焊接在E27燈頭中心,另一條紅線是接在E27螺紋,但這條紅線PCB這端是接在整流二極體,FUSE另一端接在電容中心點。

從E27燈頭看,中心點應該是L,但FUSE到PCB這邊卻是接在兩顆電容之間,從這裡看應該是N,所以從兩端看起來不太一樣.......

反正在串連迴路,只要一端開路就達到保護目的,燈泡只是一個單體,不像電器人體可能觸摸到,這狀況應該是還好。

网友:
贊成~用料好一點才不容易故障,更換頻率減少很多,減少科技垃圾 , 這才是真的環保愛地球!!!

网友B:
好產品應該讓他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產品應該讓他曝光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4000K附近的色溫,
只有6000K跟2700K可選。

网友C:
ysc大:
   豪宅喔!! 衛浴的燈泡就14顆!!
   這應該是較早期的燈泡!! 後來都是用繞線的(而且沒有焊錫),這14個好好的用 2~30年沒問題!! 後來都改螺旋的... 當初歐洲制定燈泡1000小時協定,OSRAM也是創造者之一(原先燈泡壽命越長越好目前紀錄 128年,他們為了商機促進消費,要求若超過1000小時生產商就要受罰!!)...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c大:
   豪宅喔!! 衛浴的燈泡就14顆!!
   這應該是較早期的燈泡!! 後來都是用繞線的(而且沒有焊錫),這14 ...

不是豪宅.....只是一般大樓住宅而已,很多人戲稱是鴿子籠!
四間衛浴,兩間4顆另兩間三顆,交屋時建商就裝好的。

真的有1000小時的協定?那OSRAM會被罰到脫褲子,我家
其他另外安裝的燈具也是用OSRAM螺旋23W,大部分也都能使用2年以上,
有一大部分還是裝上去就沒換過,入住至今也已5年多了。
以最低標準來計算,每天開燈4小時,5年下來也已超過7000小時了,
去檢舉不知有沒有獎金可拿?

网友D:
感謝ysc大大提供好燈泡的資訊,這燈泡的燈絲與電路板接觸的方式,似乎是當初有考慮到方便以後
進行維修以便長久使用,能用這麼多年不壞,應該也是同樣的考量原因而選用較佳的原料。

能擁有這麼耐用的燈泡,省卻許多換燈泡的麻煩、以及購買的費用,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ysc大大提供好燈泡的資訊,這燈泡的燈絲與電路板接觸的方式,似乎是當初有考慮到方便以後
進行維修以便 ...

打開時也是嚇一跳,怎這麼容易就分離了?原來是用接觸PIN的連接方式。

這房子是6年前交屋的,建商何時進貨也不得而知,現在販售中是否還有相同品質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仔細看了1下電路,使用半波整流,因此直流電壓比較低,而濾波卻用2個200V的電容串聯,這可能
是其電容不容易壞的原因,不然電解電容要撐那麼多年,實在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豪宅.....只是一般大樓住宅而已,很多人戲稱是鴿子籠!
四間衛浴,兩間4顆另兩間三顆,交屋時建商就 ...

YSC大:
    1000小時協定是給"鎢絲燈泡"的!! 這協定是有依據的(李四端的節目中依據國外報導..) 省電燈泡的規格 6000小時,傳統日光燈的規格 12000小時,這些已經沒有訂定相關協議了,因為,1. 目前客戶品質意識抬頭不可能廠商再"名"訂這樣的協議而是"私下說好" 2.廠商也習慣"黑心"了,所以舉凡用在一般消費用途壽命就不會太高(TOSHIXA 的家電設計就是5年內不會壞,5年後就壞不斷..) ,像 TTL 就有 54系列 74系列 軍用規格. 省電燈泡大部分問題都不在"燈管",而是在裡面的零件 啟動電容一故障除了痞酷網同好以外,其他人哪有閑功夫與高超技術去修他? 早期的電感鎮流器壽命長到沒機會換下來,會壞的只是小的啟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細看了1下電路,使用半波整流,因此直流電壓比較低,而濾波卻用2個200V的電容串聯,這可能
是其電容不容 ...

那是倍壓整流,省電燈泡都是一樣的作法,
220V才是是橋式全波整流。

這個電路每顆電容也是要承受155V的耐壓,
兩個串連一起承受310V 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C大:
    1000小時協定是給"鎢絲燈泡"的!! 這協定是有依據的(李四端的節目中依據國外報導..) 省電燈泡 ...

原來是鎢絲燈泡1000小時......誤會了。

另外使用的OSRAM 23W螺旋燈泡故障時都會拆開檢測,大約有拆過20~30顆但沒遇過電路故障的,絕大部分都是一邊燈絲開路,纏線接觸不良只遇過1顆,也就是拆這麼多顆只修復過1顆,就是那顆纏線接觸不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倍壓整流,省電燈泡都是一樣的作法,
220V才是是橋式全波整流。

啊~是倍壓整流,小弟看走眼了,多謝大大指正^^。

"另外使用的OSRAM 23W螺旋燈泡故障時都會拆開檢測,大約有拆過20~30顆但沒遇過電路故障的,絕大部分都是一邊燈絲開路,纏線接觸不良只遇過1顆,也就是拆這麼多顆只修復過1顆,就是那顆纏線接觸不良的。"

原來OSRAM的省電燈泡這麼耐用,小弟以後1定優先考慮購買這牌的!!

(又長知識了,再次感謝ysc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是倍壓整流,小弟看走眼了,多謝大大指正^^。

"另外使用的OSRAM 23W螺旋燈泡故障時都會拆開檢測,大 ...

過去的經驗不代表將來也一定一樣啊.......各大企業都講究國際化,因應地區需求由當地代工廠生產也很常見,長期品質是否一致也很難說。
OSRAM台灣銷售的螺旋省電燈泡好像是 高雄越新電子 生產的,這家公司有自有品牌「亮王」在銷售,後來我都買亮王4000K來使用,耐用度跟OSRAM差不多,拆開來看內部電路佈置都一模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去的經驗不代表將來也一定一樣啊.......各大企業都講究國際化,因應地區需求由當地代工廠生產也很常見 ...

感謝提供相關訊息"亮王"!!

网友:
〝亮王〞〝越新〞,下次記得換這個試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鎢絲燈泡1000小時......誤會了。

另外使用的OSRAM 23W螺旋燈泡故障時都會拆開檢測,大約有拆過20 ...

>>沒遇過電路故障的......<<

我拆了10幾顆,有一半以上燈管是好的, PCB都燒焦,
Y大!  您沒壞的電路是否可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遇過電路故障的......

呵呵~~拆下的電路板都被我拆零件殺肉了,
不過這算是電路做得好,還是燈管做得差?

网友F:
Y大是怎樣拆解的?
拆得好整齊好漂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Y大是怎樣拆解的?
拆得好整齊好漂亮喔

拿一字型從1的地方小心挖就可以分離燈管與燈頭,
再從2的地方將大點焊錫熔掉,弄鬆中央引線PCB就可挑起,
拿把細長剪刀伸進去將連接在螺紋的紅線剪斷,PCB就拿出來了。

网友:
很奇怪的感覺,沒散孔,至今還沒壞,電阻用料不好啊,我看是使用的時間不長吧,
板子好像也是木頭的,電路也沒有很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一字型從1的地方小心挖就可以分離燈管與燈頭,
再從2的地方將大點焊錫熔掉,弄鬆中央引線PCB就可挑起 ...

瞭解~~感謝^^

网友D:
小弟從今年年初開始,陸陸續續將家中省電燈泡的燈具改成T5,就是將省電燈泡的燈管丟棄、用其內
安定器來點T5燈管,結果5月收到的電費帳單(3、4月的)就已經比去年同期省電10%以上,電費打了折扣,省了不少,一直到現在每2個月的電費帳單,都還是有打折的^^。

這還不打緊,最早改的那支燈,到現在已經超過10個月,還沒壞過,其他後改的也都沒壞過,比起以前
用省電燈泡的時候、老是2-3個月就壞1個燈泡,不但省下很多燈泡錢、省下很多買、換燈的時間,亮度還比原來亮得多,畢竟省電燈泡的發光效率才60流明瓦,T5卻高達90流明瓦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從今年年初開始,陸陸續續將家中省電燈泡的燈具改成T5,就是將省電燈泡的燈管丟棄、用其內
安定器來點T ...

以現階段來說,T5是最成熟的照明解決方案,問題出在T5燈具跟裝潢不好搭配.......

在辦公室,早在2年多前就改成T5 28W了,至今連1支燈管都沒換過,
燈具是用舊工事燈改裝的。

但住家就傷腦筋了,T5目前只用在流明天花跟層板燈,也就是不是直接露管子的地方,
T5直接照明燈具是個問題,找了好久都沒有適合住家的T5燈具。

T5燈具只要安定器品質好都可以用很久,建議還是購買有預熱功能與PF調整安定起來用,
這是很值得的投資,美東菱、世界光、高光、祺美等廠牌都做得不錯。

我在公司的房間約6坪大,兩支28W T5工事燈就很亮了,住家書房約3坪大,卻要裝
6顆 23W螺旋燈泡崁燈才夠亮,照明效率實在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現階段來說,T5是最成熟的照明解決方案,問題出在T5燈具跟裝潢不好搭配.......

在辦公室,早在2年多前 ...

客廳倒也罷了,要招待客人,燈具和裝潢不得不妥協,書房還考慮啥,自家人難道沒事還盯著天花板欣賞燈具??

早換成T5吧,耐用又明亮還省電... 說到美觀的問題的話... 家中的女人會很敏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現階段來說,T5是最成熟的照明解決方案,問題出在T5燈具跟裝潢不好搭配.......

在辦公室,早在2年多前 ...

YSC大:
   笨&Q 有賣T5有外殼的燈具,其他電料行應該也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C大:
   笨&Q 有賣T5有外殼的燈具,其他電料行應該也有賣!!

有參考過了,但與住家裝潢不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參考過了,但與住家裝潢不搭.......

使用間接照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間接照明好了!!

間接照明效率太差了,2根直接照明亮度可以抵得上6根間接照明,
原本客廳就有層板間接照明,只是裝飾用並不常開。

直接照明以山型燈效率最佳,但家用看起來怪怪的,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177492101

這種加上修飾,但有點俗氣的感覺: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02821636

目前比較傾向採用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66638412

网友G:
這用料算很紮實,典型倍壓整流+串聯諧振自激式電子安定器,光是兩顆晶體驅動用自激變壓器環狀磁芯就比一般大上不少,電容使用也是一時之選,想必這燈泡屬於早期省電燈泡尚在高價位的產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間接照明效率太差了,2根直接照明亮度可以抵得上6根間接照明,
原本客廳就有層板間接照明,只是裝飾用並 ...

YSC大:
    我的設計師建議我用"間接照明",燈具使用一般(完全不需要華麗費用)當然效率會比較差!! 但是加上局不照明(檯燈)這樣就不會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用料算很紮實,典型倍壓整流+串聯諧振自激式電子安定器,光是兩顆晶體驅動用自激變壓器環狀磁芯就比一般 ...

這系列3U還有銷售,很想買一顆拆開比較看看,
其實年代還不算太久,是6年前新屋交屋附的,水電廠商應該也是用到時才叫貨的,
當時OSRAM 23W螺旋約85元買得到,這款3U約在120元附近,廠商整批叫貨應該更低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C大:
    我的設計師建議我用"間接照明",燈具使用一般(完全不需要華麗費用)當然效率會比較差!! 但是加 ...

間接照明效率跟燈具較無關係,主要是間接投光損失掉的,不過氣氛效果真是沒話說。

网友:
OSRAM 省電燈泡沒錯大都越新的。
可以上BSMI查R字軌便知。
省燈在CNS認證多由3000小時起跳,6000小時,9000小時。
目前一般能達6000小時較容易另消費者接受。

OSRAM委外製作的省燈,品管是要求很嚴,售價上當然也較高。

不過整燈能耐久,也不見得是好處,因為燈管光衰也是一項課題。
通常能點到6000小時,光源效率也衰退了一大截。
雖然現在光效能源局有要求分5級,要達到各級標準,有些廠似乎......還要加油

网友:
這顆OSRAM 3U真是用好料,相機也好,拍的更好
O牌23W拆過四顆,與P牌一樣品牌好,省料是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