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運牌』數位相機

楼主(2012-12-29):
前天回程經過五股回收廠,拿了一ic、一相機。
相機髒污,SD卡、電池都有,本來只肖想SD卡‥‥
**相機圖片取自網路**
回家測試----偶而可開機右下顯示﹄請換電池座﹃,還有一紅點。
充電、擦拭內外接處點,變成可開機但是偶而顯示﹄請換電池座﹃。
不知道確實原因。

試拍------還不錯!!

IC是MJ10005。用硬保麗龍盒裝,一額盒可能有5、60顆。共4,5盒。
另外有外觀相同,但是標示霧霧看不清楚、沒拿。
不知道有沒有用? MJ10004.pdf (188.36 KB, 下載次數: 179)
IC背景是3個BIOS抓不到WD  SATA硬碟。有興趣整看看的請出聲。

照螞蟻時有風且移動快速,無法對焦螞蟻,只好對焦枝葉再移到螞蟻。
否則可能更好?!總之這是我最滿意的近拍相機。

188.36 KB, 下載次數: 182

网友:
D大!我不急,順便幫我撿一台!

网友:
dd0725 大:
小的也排一台~

网友A:
五股回收廠這麼好 改天可以請你帶路嗎
也想買壹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股回收廠這麼好 改天可以請你帶路嗎
也想買壹台

運氣好!我也是第一次在那裡遇到。而且免錢

它一邊是成泰路、一邊是排水溝。

我不會貼雅虎的地圖。

网友B:
如沒記錯
"請換電池座"
應該是電池蓋蓋上後不夠密合
某幾款Canon卡片機用久之後的通病

网友C:
可不可以幫我撿台保時捷?!~~老大要的

网友:
我也要Canon的相機...
我還在用好多年前買的IXUS 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沒記錯
"請換電池座"
應該是電池蓋蓋上後不夠密合

雷大說得很對!
不蓋上電池蓋就不能開機。

電池座內那2點可能就是偵測點,
有點想把它挑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運氣好!我也是第一次在那裡遇到。而且免錢

它一邊是成泰路、一邊是排水溝。

是在-阿亮的家的後面嗎?
以前常拿故障的主機板跟她換良品回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幫我撿台保時捷?!~~老大要的

要凱燕的,把妹載零件兩相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阿亮的家的後面嗎?
以前常拿故障的主機板跟她換良品回欠

不知道“阿亮的家”。附近好像都是廠房。
上橋前是彎曲的路。

网友E:
這款相機比我手上在用的型號還新呢!

真幸運,我可以訂一台嗎?

另外那顆鐵豰晶體我有興趣,全走的話含運多少,請PM給我.......

网友:
MJ10005還算是不錯的達靈頓功率晶體
沒想到五股也有個寶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款相機比我手上在用的型號還新呢!

具幸運,我可以訂一台嗎?

那顆鐵豰晶體  我只拿了1個--
WOODEN大有興趣-我去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款相機比我手上在用的型號還新呢!

具幸運,我可以訂一台嗎?

剛剛跑了一趟,來回約20分鐘。

MJ10005都沒找到;問問,沒有人知道有賣掉,怪了。

只看到3盒標示看不清楚的,1盒有100顆,各拿1顆回來。

原來標示都被磨掉了。

用數位電錶二極檔量怪怪的。

MJ10005紅1黑2、紅2黑1均為.153  其餘無阻值。

其餘2顆  黑1  紅2     .740
              黑1  紅3     .573
                 黑3  紅2   .820   其餘無阻值。

第3顆     只有     黑1  紅2   .740

是不是壞的?

网友:
謝謝您!那麼冷的天氣還專程跑這一趟!

電晶體要用指針電量比較容易判讀,但只能作參考,

這顆是當年DIY 很熱門的達靈達晶體,沒想到識貨家先入手了.......XD

不過當時好像沒有統懋半導體.......

网友:
870IS是不錯的相機
我還在用ixus60
沒有is....
差粉多

网友:
讚~~好棒的相機,為什麼我們這的回收場沒有這等好物呢

网友F:
真好運!好相機~讚~
BIOS抓不到的 WD SATA硬碟
我有興趣,可以郵寄嗎?
含運多少,請PM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好運!好相機~讚~
BIOS抓不到的 WD SATA硬碟
我有興趣,可以郵寄嗎?

PM我地址

网友:
dd0725大東西收到了!還讓你破費~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