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SHARP 型號:LC30HV4U電源板

楼主(2012-12-29):
請問有哪位大仔~有這塊電源板:

网友A:
大仔 你型號是否(打錯了)
正確應該為(  SHARP LC-30HV4U )

1.91 MB, 下載次數: 125

1.91 MB, 下載次數: 126

1.91 MB, 下載次數: 122

1.91 MB, 下載次數: 116

1.91 MB, 下載次數: 124

1.91 MB, 下載次數: 108

1.91 MB, 下載次數: 113

1.91 MB, 下載次數: 121

1.91 MB, 下載次數: 120

1020.58 KB, 下載次數: 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仔 你型號是否(打錯了)
正確應該為(  SHARP LC-30HV4U  )

呵呵~
已經查到葛屁了~昏了說~
大仔~或是其他大仔有這砍破屏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已經查到葛屁了~昏了說~
大仔~或是其他大仔有這砍破屏機嗎? ...

麻煩確定(外殼型號)現在(倉庫)
是不是 LC-30HV4U   這個就有啦
整機 可以開機 這一台(需要另一視訊盒)才能看電視喔

网友:
上面檔案 有線路圖
跟你電原版一樣
請下載(比對)確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確定(外殼型號)現在(倉庫)
是不是 LC-30HV4U   這個就有啦
整機 可以開機 這一台(需要另一視訊盒)才 ...

大仔~
是你說得型號!沒錯~
給你說我查暈了沒!
是啊~有一個像舊式錄放影機的是視訊機盒!
別家有修過:
AC入的FUSE短接,3顆MOS不解焊,直接用剪斷的解下,
現在只有待機5V,送電有啟動,一會兒就跳掉了,待機燈也會規律的閃3下,
循環2~3次後就不閃,只亮紅燈!
測量其他電壓並沒輸出!不會修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仔~
是你說得型號!沒錯~
給你說我查暈了沒!

你不要急 現在要確定 是(舊式錄放影機的是視訊機盒!)跳(保護)或是電原板跳(保護)
電源板 我有啦
將機上盒不接 用別的訊號(進入)先釐清(故障) 那一個
因您的說明 我遇到 這兩個故障 都會 有您說的情形一樣
等您 回覆喔 我有一台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急 現在要確定 是(舊式錄放影機的是視訊機盒!)跳(保護)或是電原板跳(保護)
電源板 我有啦
將機上 ...

我沒急~修不好就退件而已~
你說的我都有試過~
有接跟沒接視訊盒,都一樣的故障狀態~
就是不知電源板搞定後~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不是一手維修,看不出其他地方是否被動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急~修不好就退件而已~
你說的我都有試過~
有接跟沒接視訊盒,都一樣的故障狀態~

那電源板要嗎 這個我有
如需要(短訊)聯絡 電話 住址
要星期三 才可以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電源板要嗎 這個我有
如需要(短訊)聯絡 電話 住址
要星期三 才可以寄喔 ...

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