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筆電更換插座後不上電

楼主(2012-12-30):
如圖:

msi 筆電不上電,檢查後是插座問題,更換插座後正常,(原是圓頭4針插座但沒相同規格插座,自行改裝3針插座)
無奈的是補錯邊只好拆下重焊(熱峰槍.銲槍都有用上)
完成後上變壓器,(變壓器電源已先插好插頭,電源綠燈已亮)變壓器電源燈馬上息掉,我知道短路了,峰鳴檔量正負極是通的導致短路(自認熱峰槍拆卸有點過力)不解的是板上那區塊零件量測都正常,有可能是拆卸太用力讓孔內正負極接觸到短路嗎,但旁邊有科保險電阻,有可能吹壞了短路嗎,如何檢測.修復或是截斷原其1線路自拉正負極導通 板上有哪位大大可回答,感激不盡^^

网友:
看照片四隻腳也只有分地和正
但接點很接近請再確認你的焊點有無連錫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接頭解焊下來量是否還有短路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 你好
量了,接頭無短路,請問這圖是保險貼片嗎,我量阻值是0有時是1,市他壞了導致短路嗎,謝謝

(他在旁邊很近,第2次用熱風槍實有點熱到他,有那麼容易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 你好
量了,接頭無短路,請問這圖是保險貼片嗎,我量阻值是0有時是1,市他壞了導致短路嗎,謝 ...

電感正常短路

楼主:
ayu05202003 大大 你好
更正上個問題,主板上的接頭正負短路,插頭母座則無
謝謝你回答~解決了
原因是主板上接焊點那區塊錫沒清乾淨,(解錫後又用酒精洗過,看起來很乾淨其實不然)
使用助焊濟加錫線加酒精(有點殺豬用牛刀)來回數次總算ok
這小問題..下次不能在那麼粗魯

网友:
最大的兇手  殘留焊錫 在上面造成短路一一
清乾淨大致上沒問題 在測試看看
不建議 改成3針  可通用 也可以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