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EP43-DS3L不停地重復開機動作偵錯卡顯示CE

楼主(2012-12-30):
GA-EP43-DS3L不停地重復開機動作,偵錯卡顯示CE:
1. 光板子上電正常開機, 偵測卡停- - - -
    上管D12V, G及S都0.90V, 下管D0.90V, G及S極為0V
2. 加CPU開機, 偵測卡跑CE, 開始不停地重復開機動作.
    此時, 上管D12V, G2.35V, S1.29V, 下管D1.29V, G10.31V, S接地.
3. CPU: INTEL E2160, PENTIUM DUAL CORE 1.8GHZ/1M/800/06
   測得小4口12V與ATX#10  12V腳不導通? ATX座各腳阻值都正常
論壇上沒找到這種案例, 如何下手,
敬請各位先進指教
THX
增編:
記憶体插座中間有4個PHASE LED燈, 顯示1.綠2.綠3.橘4.紅
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板子的CPU是4相供電, 是否與它有關係
請指教
補記:
經放大撿視CPU pin, 發現3支燒黑, 1支針尖折斷, 經過加焊錫動作後撿測無效.
THX

网友A:
我有1片GA-EP43-DS3與版大類似情況,換45nm CPU就可正常開機,可嘗試看看

网友B:
先刷 BIOS 不行 IO 再來 南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 BIOS 不行 IO 再來 南僑~

三板斧

网友C:
不停地重復開機動作

可能與POWER輸出不足有關,
BIOS也有可能,
你有接啟動的相關線路,全都撤除,僅以裸版測看看!!

小4口12V與ATX#10  12V腳不導通
是指主機板上的ATX座,還是連到POWER上測得不導通,
在主機板上不導通是正常的,連到POWER上,要看POWER+12V輸出的接線是否有分離
一般來說小4口有測得+12V輸入,沒有短路現象即可視為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停地重復開機動作

可能與POWER輸出不足有關,

我在兩種情況下撿測比較:
1.裸板 2.上CPU
是小4口12V座與ATX座#10  12V腳不導通
我將換POWER試試
再來刷BIOS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1片GA-EP43-DS3與版大類似情況,換45nm CPU就可正常開機,可嘗試看看

我也懷疑是CPU不相容, 手上只有65nm, 找不到45nm的, 因為我不敢確定, 就暫時放一邊,
看樣子必須上網購買了.
THX

网友C: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 ... id=2847&dl=1#sp

主機板規格??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 ... popup.aspx?pid=2847

CPU支援表??

INTEL E2160, PENTIUM DUAL CORE 1.8GHZ
這張主機板有支援,沒問題的??  可以先用假負載、阻值卡確認一下晶片有無空焊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847&dl=1#sp

主機板規格??

感謝您的支援
但現在發現CPU有4支腳燒黑了
可能必須更換CPU座子
更換座子我就"阿婆仔生子"真拼
THX

网友C:
CPU腳有燒焦,問題可能不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腳有燒焦,問題可能不簡單了???

我無能為力了, 寄給您研究?
THX

网友C:
P43的主機板,過保固了嗎??

要寄給我玩玩當然很歡迎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43的主機板,過保固了嗎??

要寄給我玩玩當然很歡迎嚕??

用消息給我姓名地址電話
我寄給您玩玩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支援
但現在發現CPU有4支腳燒黑了
可能必須更換CPU座子

其實用755座的帶燈假負載就可看出有無問題囉~~只是不知論壇內的高手們是否有用土炮成功的換過775座呢?

网友:
技嘉的板子~先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