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DIY更換廢水比

楼主(2012-12-31):
廢水比漏水

廢水比漏水

我家RO廢水比,製水時會圖上紅圈處漏水,想DIY更換,有幾個問題請教大家。
1.此廢水比是內牙或是外牙?
2.接廢水比左右的的零件是甚麼名稱?
3.若是DIY換廢水比,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以上,請指教。

网友:
會漏水通常有兩個原因:

1.廢水比本體有破裂,這種情況較少
2.止水(洩)帶不夠

所以你可檢查一下,看看是否由這兩個原因所引起的話。若是 2,重新用止水帶(0.1mm 厚度)上個 12-15 圈,再試一下看看。

另外,針對你提出的問題,做一下說明:

1. 你這個廢水比是內牙的
2.那個是兩分 L 型接頭
3.要注意的是上面的數字,你這個是 300 ml/min 的,應該是較舊的機種用的,現在大多是用 400 或是 450 的了,所以你可用 400 的替代。
4.若是要自己 DIY 更換,很簡單的,到淨水設備店家買一個,然後到五金行買止水帶(不要到 7-11 買那種又貴又兩光的,淨水設備業者大部份也有在賣,不過較貴)一個約 12-15 元,然後拆下兩個 L 型接頭,重新上止水帶約 15 圈(個人經驗)再接到廢水比上即可

至於為何造水時才會漏,很簡單的,造水時才會有水流經過廢水比及其它相關水路。

給你參考一下 ^_^

楼主:
感謝C大,我會試試。

网友:
這個ro系統已經很久了,廢水比很便宜建議直接換新的就好,300號應該是找不到了.還有其他的部份也是差不多順便換一換吧.

楼主:
S大明察,RO是使用蠻久了,有問題再跟板上各位請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