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零件挑勾DIY

楼主(2012-12-31):
零件挑勾是烙鐵解焊的好幫手

連同紅檜柄,原型坯長10CM

零件挑勾

零件挑勾

針尖加熱彎成勾形,在高拉力下不易斷裂

對付彎腳焊接的元件,不再困難

拔兩腳可以一次完成

三腳晶體也能一次抽出

尾椎回勾是拉力的補強

挑勾應用在零件解焊,理想成功。另外嘗試用非洲綠檀做柄

鑽孔:一頭正心,一頭取偏心

偏心端切溝

0.7mm 彈力白鋼用砂輪磨尖

橡皮輪拋光

鋼勾中段彎折成ㄣ字形與手柄組合,快乾結合。一端是勾,一端是針

撥錫孔

插錫點測量不會再滑棒,但僅限於live低壓

寶島手做

抽拉零件已經變成簡單之事

綠檀柄挑勾尚有五支,如有需求,可傳消息來個新年交換樂

网友A:
自製熟手工具,讚啦!!

网友B:
Happy New Year ...
哈哈 ... 你的機絲頭也夠多,才能這樣做.
拔零件我都用大的鱷魚夾,再綁一條魚線,遇到沒有空間了,你做的這個工具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网友C:
好點子子和好手藝,更是好分享!

网友D:
自製工具也可以這麼美觀,佩服...
長見識了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製熟手工具,讚啦!!

目秋有夠精,這雙熟手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ppy New Year ...
哈哈 ... 你的機絲頭也夠多,才能這樣做.
拔零件我都用大的鱷魚夾,再綁一條魚線, ...

黑皮捏意兒,能拆下零件,什麼方法都可以
我是搬家後,慢慢要把遺失的雞絲補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點子子和好手藝,更是好分享!

哈哈!這是搞怪
其實用勾針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製工具也可以這麼美觀,佩服...
長見識了
謝謝分享~

做這工具是還人情債,自己用的都馬隨便
不過那針心要選用不銹鋼材不會吃錫~

网友E:
各位大大新年好!
楼主做事好认真!称手兵器还得自己造。

网友F:
POPCORN大:
    好手藝!! 工具好齊全啊!!創意無限!還利用現有的材料(漂流木剩料)做出這麼好的順手工具!
    電子維修的同好好像都需要第三隻手來"輔助",你把木頭鋸一條溝好像蠻好用的!!可以學起來用!!

网友G:
其實很多工具市面都有在賣,只是賣的我們不合用(或者很難用),以這種勾子為例,連日本goot也有在賣六支一套的電路板IC拔取清潔工具SA-10,這種工具大家在電子材料行一定有看過,SA-10六支一共12種頭,12種都不一樣,以適合各種用途。

我早年買過一次以後就四處分散了,為什麼?因為不好用。
以樓主製作的這種勾形的來說,上圖第四支右邊就是,這種工具為什麼不好用?因為鐵材太差,而且它的兩個頭是分開的,稍加用力鐵材與塑膠部份就脫離,連日本goot的品質都這樣,就不用說別家製造的了。

如果我們自己製作這種工具,以我們PIGOO的精神不會省那一點小錢(對工廠而言可能是大錢),鐵材會使用整支(兩頭貫穿),也會使用鋼材代替那個軟不嚨咚的鐵材,當然這得先要有跟樓主相同的配備與技術啦!

謝謝樓主提供一篇好文章。

网友H:
有些順手的工具,就是需要自己diy
很棒的分享!

网友I:
LZ也是個DIY高手
砂輪機&拋光機 也都是廢物再利用

网友J:
popcorn大大.好手藝啊!!..

非經驗累積.無法做出如此貼心順手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
    好手藝!! 工具好齊全啊!!創意無限!還利用現有的材料(漂流木剩料)做出這麼好的順手工具!

曾經在Airesearch見到木柄做的探棒,輔助DVM測量
式樣如文中拋光輪相片
另外用紅檜做了同款一對,忘了拍照,
請阿乾師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大新年好!
楼主做事好认真!称手兵器还得自己造。

祝FIX新年如意~
曾經看過您發表過類似電子安定器線路的文章
呵呵!我還在摸索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經在Airesearch見到木柄做的探棒,輔助DVM測量
式樣如文中拋光輪相片
另外用紅檜做了同款一對,忘了拍 ...

P大:
   感恩!!
   祝 生意興隆通四海 來修客戶廣八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很多工具市面都有在賣,只是賣的我們不合用(或者很難用),以這種勾子為例,連日本goot也有在賣六支一套 ...

WISH兄,感謝你提供這個網站讓大夥都能分享受益
沒有你回文,我真的還不知道這工具還有整套市售~
我去過三家航空電子維修廠受訓,他們使用的工具幾乎都是木柄
原因我不知道,猜想也許是ESD防護較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順手的工具,就是需要自己diy
很棒的分享!

不同維修產業都有自己獨特的工具
在這網站學習受益不少,自己只能回饋毫釐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也是個DIY高手
砂輪機&拋光機 也都是廢物再利用

雄爸眼睛真精
抽風機馬達裝砂輪是用來磨菜刀
好處是轉速扭力低,磨的曼一些
好處是退火率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J:
popcorn大大.好手藝啊!!..

非經驗累積.無法做出如此貼心順手的工具.....

阿SIR過獎
我沒那麼厲害
這是從國外抄襲回來滴~

网友K:
正港A工夫~~~好厲害啊!
我也想來學習做1支...可是...
0.7mm 彈力白鋼...不知道哪裡找...我只找得到白鐵鐵絲...
另外~版大您那電錶的測試夾還真是特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港A工夫~~~好厲害啊!
我也想來學習做1支...可是...
0.7mm 彈力白鋼...不知道哪裡找...我只找得到白鐵鐵絲 ...

0.7mm 彈力白鋼是工作上修護廢料拿來利用
我也不知道仿間有無同等料
另外DVM探棒夾頭是FLUKE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