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俞氏牌LT-385A對講機

楼主(2012-12-31):
請教俞氏牌LT-385A對講機
有誰知道接線方式
電源供應器
室外機
室內機

网友:
俞氏的網站就有了阿,資訊下載裡_安裝接線圖

楼主:
可是我下載的圖電源及門口機的圖不一樣
接線方式不知是否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下載的圖電源及門口機的圖不一樣
接線方式不知是否一樣

門口機的型號?同廠牌?若同廠牌,可查詢其他主機的配線方式,或許找得到有幫助的資料.

网友:
您好

http://www.yus.com.tw/main.asp?Mods=load&File=load4

附上網路上的參考資料

For you reference~

409.46 KB, 下載次數: 241

网友:
俞氏牌的對講機前幾天剛好查到它的資料,手頭上有 明治牌的門口機和俞氏牌的室內機,最後發現兩個不能配在一起,俞氏牌電路簡單 明治牌電路較複雜,不知道哪位網友手頭上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

楼主:
門口機是DP-51B
室內機是LT-385A
這樣可有圖

楼主:
請問門口機的喇叭要接在那裡
喇叭是32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