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偏光膜除膠心得分享

楼主(2012-12-31):
先感謝wecan大工具分享.對於更換偏光膜除膠過程便利許多.

90度內膜

一撕開膠膜.濃濃的臭酸刺鼻味.嗆得快受不了~~~
利用化妝棉.酒精.整個內膜除膠過程將近2小時.

0度外膜.(已有經驗.受不了惡臭.移師室外)不用撕膜方式.直接用刮刀刮除.
發現大部分殘膠.可一併刮除.

用化妝棉沾酒精.塗抹剩餘殘膠.刮刀即可輕易清除殘膠.

完成除膠.過程不到30分鐘!

完工照

整個過程.若剛開始即懂得利用刮刀工具.必定事半功倍!
結論:
更換偏光膜.實在是...........

真正歹賺~~~~

网友A:
會不會刮花呀 !

网友B:
我到現在還不敢嘗試換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刮花呀 !

玻璃還算硬.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刮花呀 !

這個問題是(稍微)刮傷勢會(給)背膠(所覆蓋)
所以(肉眼)看不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玻璃還算硬.不會!

還好沒有介紹錯誤
真的非常榜喔
也恭喜完全維修完畢
(臭酸)你沒有暈到(不錯)

真的(很難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現在還不敢嘗試換偏光膜

雖然辛苦.利潤也不高.
但首次更換.所獲得的"成就感"!
卻是無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好沒有介紹錯誤
真的非常榜喔
也恭喜完全維修完畢

謝謝wecan 大的指導~

网友D:
最近手邊有一台歌林的KLT-3255需要換膜.
今天拆了一台國際牌的TC-32MTG面板一樣是奇美的V320B1-L01.
可惜換過去之後發現國際的面板是壞的.所以歌林這塊一定得換模
我知道盧大有賣偏光膜.但不知wencan大推薦的好工具要到哪買?
還有偏光膜除膠後的貼法是貼90度的內膜後再貼0度外膜嗎?
有沒有內外膜貼好的成品直接貼上去的.
另外內外膜會有標示嗎?怕貼錯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近手邊有一台歌林的KLT-3255需要換膜.
今天拆了一台國際牌的TC-32MTG面板一樣是奇美的V320B1-L01.
可惜換 ...

先回答您的問題
一 V320B1-L01. 這塊面板是 內90  外0  度
二 KLT-3255 這個也是使用 V320B1-L01 這個面板(故障情形為何)
能開貼 說明一下嗎
三 推薦的好工具要到哪買?  就是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22074443
這個搜尋(瓜刀)就可以 找到  大概 50_60 元左右 (要記的是送10個刀片)
這個就是工具 60元 10個刀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8350897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 大的指導~

我說明 您動手
這是最好(結果)
您也真的不錯
很努力學習

网友E:
老刺大恭喜完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回答您的問題
一 V320B1-L01. 這塊面板是 內90  外0  度
二 KLT-3255 這個也是使用 V320B1-L01 這個面 ...

謝謝wecan大關照.我原本是只有一台歌林的KLT-3255.這台是只有偏光膜故障
我參考前輩的文章知道需要換模
前幾天到回收場搬了一台沒電源模組的國際牌TC-32MTG
因為是菜鳥所以不知道該如何測面板好壞?
!昨晚把國際牌那台的面板拆下來了.發現是奇美V320B1-L01面板
今天把整台KLT-3255拆解了.把國際的面板裝上去才發現國際的V320B1面板是破的
所以原本歌林的那片V320B1-L01面板就必須要開刀換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說明 您動手
這是最好(結果)
您也真的不錯

謝謝前輩的指導.很高興發現這個論壇.我每天都會上來學習前輩的經驗

但因為終究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鈍了點.

网友F:
刮殘膠不好除,貼偏光膜也是不好貼;不能有氣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說明 您動手
這是最好(結果)
您也真的不錯

W大!最重要貼膜(去汽泡)的工具,亮亮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前輩的指導.很高興發現這個論壇.我每天都會上來學習前輩的經驗

但因為終究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鈍了 ...

我也是(半路出現)沒有(電子維修背景)
只會換(模組)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G:
W大!最重要貼膜(去汽泡)的工具,亮亮相吧!

真空 貼膜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wecan大關照.我原本是只有一台歌林的KLT-3255.這台是只有偏光膜故障
我參考前輩的文章知道需要換模

您動手 我文字說明
可能會(容易學習)
需要時告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辛苦.利潤也不高.
但首次更換.所獲得的"成就感"!
卻是無價!

沒錯,錢倒還是其次,經驗才是最寶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真空 貼膜機嗎

你有這個東東嗎?聽名字好像粉貴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有這個東東嗎?聽名字好像粉貴ㄟ。

我是用這個(貼膜)的
自行開發 *其實我只會設計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個(貼膜)的
自行開發 *其實我只會設計機器*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雞絲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個(貼膜)的
自行開發 *其實我只會設計機器*

上個圖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個圖片吧!

在工廠 我是 賣設備 上網都在住家
所以 有機會公布(手工貼膜就可以啦)

网友D:
請教前輩拆膜之後是先貼上內膜再貼外膜?
內膜和外膜是否有標示?
還有拆模有輔助工具.貼膜有推薦的輔助工具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前輩拆膜之後是先貼上內膜再貼外膜?
內膜和外膜是否有標示?
還有拆模有輔助工具.貼膜有推薦的輔助工具 ...

您先吧圖文
發個貼 我看一下
先告訴您 先換那一張
外表 沒有*標示*

网友D:
wecan大:抱歉因為我偏光膜老化的面板拆下來還沒裝回去(等換好膜再裝回去)

所以沒辦法拍照讓您指點.但我爬文確定內外膜都需要換了

因為沒點燈下外觀已有波浪條.之前是要正面看才比較清楚

偏一點就有一片區域看不清.像這篇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AD%8C%E6%9E%97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can大:抱歉因為我偏光膜老化的面板拆下來還沒裝回去(等換好膜再裝回去)

所以沒辦法拍照讓您指點.但我爬 ...

您可以先換友波浪這一塊(面板沒有取下這一面是0度)
用(瓜刀)慢慢去除 然後用酒精(擦拭乾淨)準備貼膜
內層(要小心)一定要從有(軟排)那一邊(起點) 順刮到沒有軟排 那一邊喔
一定要照這樣做(否則會有產生亮線亮帶的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刮殘膠不好除,貼偏光膜也是不好貼;不能有氣泡!

有此工具.覺得殘膠還好處裡.
倒是貼膜.難度真的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廠 我是 賣設備 上網都在住家
所以 有機會公布(手工貼膜就可以啦)

此次貼膜.我算是失敗了....(側面看出許多氣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刺大恭喜完修

算是版內高手教導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刺大恭喜完修

感謝大家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次貼膜.我算是失敗了....(側面看出許多氣泡)

少許是(可以接受範圍)
會漸入佳境
沒有壓破(玻璃)就可以接受
機器也有(出狀況的時候)
所以您說對不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前輩拆膜之後是先貼上內膜再貼外膜?
內膜和外膜是否有標示?
還有拆模有輔助工具.貼膜有推薦的輔助工具 ...

認為因該不分內外先.但必須先除膠完成.再換另一面.
而我所購買的內膜.有標示90度.(內外膜皆有保護貼)
整個過程.注意桌面紮實平坦乾淨.小心軟排.
貼膜前.再度清潔.包刮偏光膜.避免因靜電沾附灰塵異物掉落.
若有異物黏著.小心清除.否則會破壞偏光膜.
貼膜工具:有待wecan大解惑了...

网友D:
謝謝wecan大教導.我今天到市區有買到您說的工具了.跑了好幾家才買到一樣牌子型號的

要不是昨晚打破砂鍋問到底.我可能會擺一個大烏龍

因為我以為的內膜外膜是玻璃上先貼內膜再貼外膜

所以我才問有沒有內外膜貼好的成品.直接貼到玻璃上

現在我搞懂了.像這樣

還有再請教一下前輩.因為我做事總是會有做最壞打算的準備

萬一換膜不小心把32吋的面板搞壞了.買的到不含t-con和高壓版的玻璃液晶屏嗎?

就是像圖片中這樣.然後是32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wecan大教導.我今天到市區有買到您說的工具了.跑了好幾家才買到一樣牌子型號的

要不是昨晚打破砂鍋問 ...

這個(玻璃)確定買的到喔(不便宜)2千多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