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46吋 LA46B650 出現垂直線(2)

楼主(2012-12-31):
我有一tv跟lingyeung兄的一模一样想知你这机子修理的进度好参考,之前认定是t-com坏,在淘宝淘了块换上结果一样以下是lingyeung在6月发表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00-1-1.html

楼主:
因还不能貼圖,看图可参考这里画面就是这样看来可能是通病呢.在google搜(((小弟我於2009年花了近6萬元購入一台三星LA46B650 LCD電視)))看mobile01.com里的故障画面.

楼主:
在等高人回復,自已回一個,有想過是屏坏但開机初几分鐘正常怎解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等高人回復,自已回一個,有想過是屏坏但開机初几分鐘正常怎解釋.

有相片就會(快速)有答案
相片上傳吧
將相片 縮小為100k就可以上傳了

网友:
開机初几分鐘正常

你可以嘗試觀察,在正常狀態時晶片的溫度與出現故障時的溫度差別,這樣比較好查問題點的區塊??

另外一個查修重點是在電源,電源要正常了,所有相關零件才會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片就會(快速)有答案
相片上傳吧
將相片 縮小為100k就可以上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片就會(快速)有答案
相片上傳吧

這個問題先確定是(主板)或是(t-com邏輯板)
看樣子 可以修喔

楼主:
t-com邏輯板巳換情況一樣,現在聚焦主板想在這里找找同案列

楼主:
回5/F,机子不在身邊改天照著做.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5/F,机子不在身邊改天照著做.謝謝回覆

大大:您還真酷
自問又自答…

网友:
主板可能沒有壞
想想(電源板) 換換電容就會好
有電源板圖 上一張來(借看一下)
可能有明顯 答案喔

楼主:
主板可能沒有壞
想想(電源板) 換換電容就會好
有電源板圖 上一張來(借看一下)

你的熱心令我感動........我的tv是ua46b7000wm和標題有出入,當初看见這症狀一样和都用同一個羅輯板所以想la46b650怎样搞我就怎样搞.

楼主:
bn44-00269a背圖

楼主:
1=0.87 2=1.67 3=5.17 4=-0.02 5=-0.02 6=-0.02 7&8=12.5 10&12=0 9&11=0.02 14&16=5.1 13&15=5.13 18&20=0 17=0.01 19&21=12.5 22&24=12.4 23=4.7 25=2.21 27=4.95 26&28&30&29=0

网友:
大大,,,, 有沒有量一下 T-CON GAMA電壓, 有無異常。
       六大電壓,  順便也量一下。
       說不定, 您買的那一片 T-CON 也是 " 壞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