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DHS107M 高壓電阻是否有可代換零件)
火..

楼主(2012-12-31):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故障代碼H98,經過在網路查詢
,大致上得知是磁控管不起振異常,拆開機殼檢查磁控線路,發現
DHS107M(片式厚膜高壓電阻)兩腳銲接點怪怪的(有點過熱燒過的茶
褐色),卸下後用三用電表阻值檔測量,不論用低阻值檔位或高阻值
檔位量測,都是∞大.這樣的量測方法,判斷DHS107M是燒毀斷路是
否正確,關於DHS107M 片式厚膜高壓電阻,是否有可以代換的零件
,還請各位前輩多多指點迷津。
DHS107M零件圖

DHS107M零件圖

DHS107M零件圖

電路板正面圖

電路板正面圖

電路板正面圖

電路板背面圖

電路板背面圖

電路板背面圖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1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1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1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2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2

Panasonic NN-ST677 變頻微波爐-2

DHS107M(片式厚膜高壓電阻).pdf
DHS107M(片式厚膜高壓電阻).pdf (130.42 KB, 下載次數: 156)

DHS107M(片式厚膜高壓電阻)拆卸下來以後一直在尋找可替代零件,

待修中--------

网友:
這一顆是100M歐姆,一般數位電錶最高只能量到幾十M歐姆,所以怎麼量都是∞大.

网友A:
看過datasheet此應為客製品,除拆機貨外應該買不到零件...
如果客人的機子......整塊板子可能還有點希望.

如果是自己的機子...
依照規格,100M ohm 10KV 1Watt的電阻
我會用20顆500K 3Watt的金屬氧化皮膜(500V工作電壓,1000V過載電壓)給它串起來,接點用膠封起來...(以前在RF Power的匹配箱中的接地有看過,也是一堆電阻串起來後接到機殼)
不過,好大ㄧ坨啊:on_119|

另...100M的電阻用電錶200M的檔應該量的出來吧,還是說高壓電阻要用高阻計才能量呢:on_079|

楼主:
謝謝Ricky大的提醒.再次詳細翻閱我所使用的三用電表YF-370A使用說明書資料得知.

電阻測量時用10k檔.電阻刻度最大測量範圍是20M歐姆.最小測量範圍是2K歐姆.因此

無論怎麼測試.都是∞大.謝謝Ricky大.目前暫時將它(DHS107M)視為良品.再查查其它

電路零件看看.

謝謝tuned26大.看來 DHS107M的確是客製商品.不易尋找.除非找殺肉(二手)的了.正

因為是自己的機子(送給女兒的嫁妝).又剛好超過3年的保固期.所以心想死馬當活馬醫.

看看能否修得好.謝謝各位相助.繼續努力中---------

目前手上沒有高阻計的電錶可以量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過datasheet此應為客製品,除拆機貨外應該買不到零件...
如果客人的機子......整塊板子可能還有 ...

10顆10M串聯不行嗎? 那一顆100M電阻它的耐壓規格雖然10KV 電視兩兩相隔的耐壓應該要求不高吧!
磁控管的高電壓多少? 電壓過高會產生電弧短距離會跳火,這電壓應該還不至於吧!!

國際牌 2M210-M1 微波炉磁控管的灯丝工作电压一般为交流3.3V,电流10A左右;阳极(对阴极)电压为直流4000V左右

网友:
我之前工作接觸的是RF的機子,DC只操作過,沒研究,MF的機子本來是要接著上(磁控管跟真空腔體都有了)...不過因為某些原因就..

畢竟我不是無線本科出身.....(我是機械的丫,為啥要機電化全通n_144| ).

如果10串的工作電壓是500V x 10 = 5000V 是小於4000V沒錯...但是在匹配偏移的情況下,多於能量會往哪跑我就不清楚了.

RF的話,一般沒射出去彈回來的能量,假如Power設計(調校)的好,大部份會在中間的匹配電容跟電感消耗掉(產生熱及輻射),所以接地(應該說是遮蔽及接地)跟散熱很重要,不然...對身體不好:on_138|

网友:
依照附上的電路來看,這顆電阻應該是高壓變壓器輸出端的放電電阻,如果燒掉呈斷路狀態應該不會造成磁控管無法工作才對。

另外,變頻微波爐比較偏向電子控制的,返馳變壓器一次側半導體類比較容易故障,可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Ricky大的提醒.再次詳細翻閱我所使用的三用電表YF-370A使用說明書資料得知.

電阻測量時用10k檔.電阻刻 ...

或許可以並一顆電阻20M歐姆,然後依據並聯後的電阻值來判斷那個100M歐姆的好壞.

网友:
變頻機異常大多在功率半導體、諧振網路及晶體驅動部上,這類維修零件單價較高且一不小心再度燒毀可能性較高

网友:
量高阻电阻,我有一个老早时候的DMM——930F ,它有一档叫“电导”,用“S”标志,也就是电阻的倒数。如今新颖的DMM已看不到它的踪影。
楼主这电阻可以用MΩ级电阻串联啊,如果安装空间允许的话。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的提示,我會再往變頻以及諧振電路去做檢查

謝謝fix2010大的意見,至於DHS107M這顆電阻應該是高壓變壓

器輸出端的放電電阻#7樓forest162大已提到過了,因為它是在

高壓變壓器的次級端有串接UX-F5B的高壓整流管2顆,以及CBB

金屬膜WHU822J/3.0KVDC和WHU562J/3.0KVDC電容各一顆(好

像是橋整電路),輸出到磁控管的登斯腳位,目前還沒有依照各

位前輩的提示對DHS107M做測試(暫時視為良品),卻又發現了

關於磁控管(2M261-M32JP)的疑問。

關於磁控管的好壞主要是測量燈絲(對於直熱式就是陰極,目前

絕大多數為直熱式).包括用磁棒作鐵芯的電感線圈是否斷路,

也就是磁控管上燈絲引線端之間應是通的(但對外殼阻值應無窮

大),正常阻值應小於1Ω。這也是判別是否衰老的標誌,此值

越小越好,大於1Ω說明已衰老。(以上由網路得知)

我的磁控管(2M261-M32JP)所測得的結果如下:

(1)磁控管上燈絲引線端之間應是通的

2M261-M32JP

2M261-M32JP

(2磁控管上燈絲引線的任何一端與外殼之間都是小於1Ω.大約0.4Ω)

2M261-M32JP

2M261-M32JP

2M261-M32JP

2M261-M32JP

心想,代誌大條了,磁控管掛了,這下又要開大條了,所以再上來

請教各位前輩,感恩。

接下來準備拆磁控管看看,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國際牌微波爐.磁控管故障機率極大.
任何零件燒毀.它都可能參上一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的提示,我會再往變頻以及諧振電路去做檢查

謝謝fix2010大的意見,至於DHS107M這顆電阻應 ...

要是高壓短路!! 那電路板或是保險絲會那麼輕鬆沒事嗎? 4000V短路光是電流就會不小吧!!

楼主:
今天對DHS107M做了測試,完蛋掛了,以下是測試結果:

串聯2顆2W10MΩ的電阻,測得20MΩ的阻值。

測試DHS107M-2

測試DHS107M-2

並聯DHS107M後測得的結果,還是20MΩ。

測試DHS107M-1

測試DHS107M-1

今天又特地打電話到Panasonic服務站去詢問有關2M261-M32JP磁控管

的問題,順便詢價。

磁控管上燈絲引線端之間應是通的(但對外殼阻值應無窮大),我的磁控

管對外殼阻值卻是倒通的,這點服務站的技術人員也確定是有故障問

題的,至於其他細節它就不說了。

詢價的結果是1顆2M261-M32JP磁控管1300元。

誠如港都狼仔版主、antlu大、以及老刺大所說的,問題可能沒那麼單純了。

繼續努力中---------------

网友:
個人對 Panasonic 服務站觀感不錯,有些廠商並不會理會一般消費者的 >_<

再次看了 LZ 的問題,個人也是覺得那個磁控管也是有問題。

該不該修?划不划得來?我想以 Panasonic 的品質來說,我是覺得划得來的 ^_^

网友B:
磁控管引腳對外殼短路,這樣子確定磁控管壞了

既然壞了你要不要試著拆開磁控管修看看,我有拆過拆開是很簡單,但是要把它蓋回去就要動點腦筋

一般磁控管短路大都是引腳焊接點接觸不良造成跳火積碳而引起對外殼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的提示,我會再往變頻以及諧振電路去做檢查

謝謝fix2010大的意見,至於DHS107M這顆電阻應 ...

題外話..
原來變頻微波爐的磁控管也長得跟一般的微波爐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引腳對外殼短路,這樣子確定磁控管壞了

既然壞了你要不要試著拆開磁控管修看看,我有拆過拆開是很簡單 ...

謝謝tsao0427大.

誠如tsao042大你所說的.昨天我就拆了它.搞了一整天.造成短路元兇已經抓到了.

以下先做簡短說明.改天再另外發表一篇有關磁控管的拆解與維修篇.敬請各位大大指教.

我在#11樓中有提到.磁控管上燈絲引線端之間應是通的.而且我的磁控管燈絲是完全導

通.況且沒有什麼阻抗.表示我的磁控管燈絲是正常的.完全是引腳焊接點接觸不良造成

跳火積碳而引起對外殼短路.以下的圖片就可以證明.確實是跳火造成短路.

跳火短路

跳火短路

關於下面這張圖片中的焊接點.到底該怎麼焊回去呢?如果用氬銲.會不會

損傷到磁控管燈絲的電路呢?還請各位前輩指教.

如何銲接

如何銲接

準備修復燈絲座的材料.碰到今天是星期日.找了一整天.什麼也沒找到.

明天繼續奮鬥---------------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電阻並聯公式

Rt=R1*R2/(R1+R2)
Rt=100M歐*20M歐/(100M歐+20M歐)
   =100000000*20000000/(100000000+20000000)
   =2000000000000000/120000000
   =16666666.7歐
   約等於16.7M歐
所以那顆 100M歐並聯20M歐的電阻之後,還測量到超過17M歐以上的數值,
表示100M歐那顆電阻阻值已經變大,可以判定為故障!!

网友:
掏寶有賣ㄚ~~不知是不是山寨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40620923

网友:
http://www.rizhao.net/html/2011/0304/1115292636.htm

這邊還說有更便宜的零件???

楼主:
經過10來天從準備材料到加工(手工).終於將磁控管燈絲插座完成.卻遲遲不敢安裝.

所以特地再來請教各位前輩.電木板(條)材質製作成的磁控管燈絲插座.安全性問題.

圖一   使用材料

圖二

圖二

圖二   電木板突起部分朝向內部

圖三

圖三

圖三   電木板突起部分朝向外部

圖一

圖一

圖二與圖三這兩種方法的安裝方式當中.哪一中方式比較恰當.

電木板(條)材質.使用在這個磁控管燈絲座裡.安不安全.會不會火燒起來呢?

各位前輩們是否有更恰當的.更好的方法或更理想的材料來製作燈絲座呢?

原來的燈絲座.導線與外殼的間距大概只有5mm.容易造成跳火.形成積碳而短路.

因此才會拓寬燈絲座的孔徑.使其間距加大.

网友C:
圖2看起來優一點\!!   與原本的距離比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2看起來優一點\!!   與原本的距離比較接近!!

請問eson0724大大

電木板(條)在高壓.高溫的磁控管槍體內.有沒有可能產生燃燒的疑慮.

畢竟.電木板大概只能耐溫到150度左右(一般).

网友:
他原本是用塑料,你改用電木,至少在承受溫度方面,電木比塑料優了!!

楼主:
基於安全性考量.放棄使用電木板製成的燈絲座.

在18#發現燈絲座故障後就拜託在大陸工作的友人郵購燈絲座.

昨天裝置完成.經測試已可以正常運作.目前服役中.以下做說明:

大陸購得的燈絲座

銲接

完成圖

測試(設定2分鐘加熱)

加熱中

加熱中

加熱中

終於可以喝到一杯熱呼呼的鮮奶了.

幸運的完修.感謝版上各位大大.前輩們的提攜.指教.

感恩.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