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LCD 22QA 要如何開殼?

楼主(2012-12-31):
奇美LCD 22QA 要如何開殼?

看不到縲絲,直接敲開嗎?要從那裡先敲開最好.. 謝謝

正面

背面

故障亮線

网友:
我拆過類似的.應該是後方固定基座拆起來拔除螺絲後才開得起!

死馬當活馬醫.不怕拆壞才有機會達陣

网友:
1.先下腳架...2.拆背蓋..

楼主:
腳架裡頭只有一顆鎖轉軸的縲絲,縲絲拆起來過但連鬆動也沒,是不是要買開殼工具來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腳架裡頭只有一顆鎖轉軸的縲絲,縲絲拆起來過但連鬆動也沒,是不是要買開殼工具來拆.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66849201這邊有好用的工具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66849201這邊有好用的工具喔.

這是逍遙大賣的工具,超棒超好用的,我也推薦逍遙大賣的這款,因為我自己也是跟逍遙大買的^^

网友B:
先拆腳架,第二張圖那顆隋圓形按鈕壓下去,應可以抽出腳架,

這款的面板可能只有前後蓋卡住而已,所以用消遙大的開豰棒從面板的側面開豰,

要稍為使一點力,推開一點縫後,再移動至卡榫的位置下壓,會聽到剝剝聲就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腳架,第二張圖那顆隋圓形按鈕壓下去,應可以抽出腳架,

這款的面板可能只有前後蓋卡住而已,所以用消 ...

原來是這樣,不過我用一字起子插過都插不進去,外殼做的也太合了吧,真怕外殼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66849201這邊有好用的工具喔.

看起來像熱熔槍用的熱熔膠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不過我用一字起子插過都插不進去,外殼做的也太合了吧,真怕外殼斷掉...

從未開豰的的面板是很緊的,使力要有一點技巧,其實拆多就會知道要領,

如果拆壞了算是繳學費啦!

不能用一字起來撬,會留下很難看的痕跡,如果是自己的還好,客人的可不行了,

用消遙大的開豰棒真的好用,買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未開豰的的面板是很緊的,使力要有一點技巧,其實拆多就會知道要領,

如果拆壞了算是繳學費啦!

已經下標買了一支,之前都用一字開,開的跟狗啃的一樣,買一支來試試看好不好開,
原本想買整組的開殼器,想了想可能開一開會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下標買了一支,之前都用一字開,開的跟狗啃的一樣,買一支來試試看好不好開,
原本想買整組的開殼器,想了 ...

個人感覺對岸那種整組的開殼器超爛的,買那種東西真的不划算

楼主:
開殼棒棒已寄來了,很硬很滑,但外殼實在太緊,出很大力,還是滑插不進去.

网友:
第一次都是這樣的
很緊插不進去,插進去又怕弄壞殼,
再來找不到卡榫,硬扳卡榫掛了…

楼主:
剛又開了一次,開到手指沒力了,上面已開啟,但左右邊及下面還沒開,左右邊插好久還是開不起來,奇美的殼真的太緊了,有沒有更好的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又開了一次,開到手指沒力了,上面已開啟,但左右邊及下面還沒開,左右邊插好久還是開不起來,奇美的殼真的太 ...

不建議你從上面先開,我一定都是從下面先開,這樣避免上面有損傷

网友:
小弟拆的時候有發現螢幕按鍵處縫隙比較大(因埋設鍵盤所以結構比較不結實),比較好拆

再來遇到無螺絲~卡的比較緊~則須要使用兩片或兩支1字起子一起翹~

一支先插著縫固定~另一隻再從固定那一隻邊邊的縫隙~插入後往旁邊移動~移到無法移動時再撬

接著縫隙就變大~後面就同上面動作~依步驟一處一處慢慢撬開即可~

個人原則是先撬的開再說~醜不醜的重要性應該比修不修的好還不重要吧??

(頂多修完後再用小刀修剪一下~~呵呵)

网友C:
用電話卡,棄置硬盤也可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6%8B%E6%AE%BC

楼主:
感謝大家幫忙解說,已開到剩下面了,下面看起來殼的面積比較細,我在想下面真的是卡損的嗎?萬一直接開下去會不會斷掉.

輕輕扳一下很軟,真怕斷掉....

上面

左邊

右邊

下面

下面

下面

网友D:
後面那台電視 還能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面那台電視 還能看嗎

還可以看,中興牌的彩色電視,都退色了..放著沒在看,準備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電話卡,棄置硬盤也可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07&highlight=%E9%96%8B ...

謝謝...真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