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到一台返修台有谁有用過可以指導一下嗎

楼主(2012-12-31):
如題
回收到這一台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18605662.html
目視有缺風嘴應該是好的
我打算整理好後,除了自己用外,也想開放給讓論壇有心想學BGA的人用,
至於借用方法 除了支付電費外,其他的工具如植球台可能要自備
剩下的我在想一想,還有論壇誰有使用過這台的經驗可以交流一下
這樣我才可以加快整理的速度

我已經跟公司聯絡上,風罩已經跟我報價,也答應傳一份簡易使用手冊給我
這樣我就可以整理這一台,等我整理好後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A:
看來很高檔  恭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很高檔  恭喜了

好像是這樣.我上次在技嘉維修站好像看到也是這台.這台應該是工廠級的反修台,可是我不會用阿

网友:
這種高檔貨,有看過圖片沒看過實機???

羨慕ㄋㄟ??

网友B:
還.....Built-in programmable fuzzy hot air temperature and time control syste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owhkaa6z6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Built-in programmable fuzzy hot air temperature and time control system

http://www.youtube.c ...

這一篇我有看過可是我英文很爛不了解意思

网友C:
Built-in programmable fuzzy hot air temperature and time control system
內建可程式化控制熱風溫度與時間控制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ilt-in programmable fuzzy hot air temperature and time control system
內建可程式化控制熱風溫度與時 ...

大哥謝謝了解.

网友B:
卡爾大翻譯出來了,這台機子還強調fuzzy。
至於fuzzy是什麼,大家若有修過冷氣,或者吹過冷氣,應該會不陌生,那強調了fuzzy,到底是啥玩意兒?
簡單說,它的溫控曲線可以更趨近於「平滑」,對於BGA焊接上,更容易在迴焊時,能貼近晶片的焊接溫度曲線。
話說,網路上找了找,不太容易找到這台的使用手冊耶!看到影片demo和一般網頁說明比較多。

网友D:
弘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onton.com/imdex_bga935bl.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爾大翻譯出來了,這台機子還強調fuzzy。
至於fuzzy是什麼,大家若有修過冷氣,或者吹過冷氣,應該會不陌 ...

了解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弘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onton.com/imdex_bga935bl.htm

這我有找到我有發信問他風罩一個要賣多少錢
想不這台返修台二手竟然賣快20萬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0799685?_p=1074738038

网友:
溫控器說明書可以先找來看看(盤上最大顆的表頭),因為是靠其溫控器來控制各段加熱曲線

网友E:
我手頭上剛好有這台機器
也有中文使用手冊要如何分享給你
上面板式調整上方的出風口熱度
下方小面板為調整下方出風口的熱度
中間的那一根為真空吸取器有一個吸盤當溫度快到達時下壓到BGA晶片組吸附住當錫溶時便會吸上來
零件方面可以找弘騰公司買那是他們家製造的還有零件可買在台北新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頭上剛好有這台機器
也有中文使用手冊要如何分享給你
上面板式調整上方的出風口熱度

pengchln大 好久沒看到你  ,你可以將手冊寄到我的信箱嗎先謝謝你
https://mail.google.com/mail/ca/?shva=1#inbox
另外想請問一下 這台機器使用上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這台機器如果故障都會會哪裡居多
還有我這台機器接電保險絲上方是寫110v那就是110v
因為我在網上有看到220v怕搞錯燒了
不好意思問了一大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好久沒看到你  ,你可以將手冊寄到我的信箱嗎先謝謝你
https://mail.google.com/mail/ca/?shva ...

你搬家搬好了喔先恭喜你新居落成

你可以先插110V試試如不會啓動再說
1.我這台是220V的使用上還好按個幾個鍵就一次自動加熱到拔取完成了基本上還蠻耐操的
2.我這台用了6~7年多了到目前都沒問題中途只換過一次發熱蕊及一個真空吸盤嘴(老化因素)所以可能比較無法幫到你故障都會再哪裡居多? 更換的價錢我忘了可能要你自己打電話問原廠 (原因我老婆付的)
3.我只有書本的沒有PDF檔先等我翻出來我再用照相的方式在寄給你OK!

网友F:
彭哥 你出現了 又開始殘害痞酷友花錢了..但是 你還真是多知識跟家私耶....維修範圍真廣..柴油貨車都可以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彭哥 你出現了 又開始殘害痞酷友花錢了..但是 你還真是多知識跟家私耶....維修範圍真廣..柴油貨車都可 ...

感謝你,如果是書本的話 找到後如不方便拍成pdf ,方便影印一下寄給我嗎,影印跟郵寄的費用我轉帳給你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