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調光器的問題?

楼主(2012-12-31):
請問900W恆溫水曹電湯匙適合用調光器降低功率嗎?因為有時會加溫太快加過頭--想讓他快接近溫度時手動降低功率--
還有一個疑問~假設電湯匙降低成400W那整體電流會降低嗎?還是調光器會吸收500瓦電流?

网友:
如果你的電湯匙是900W的,調光器就必須用1000W或1000W以上的才可以

假設電湯匙用調光器調降為400W那整體電流是會降低的
調光器只會耗用少許的電功率而已

网友:
最簡單的做法,用一個開關加二極體即可!

900w/110v=9A的二極體,它就可以成為450w!

网友:
恆溫水槽意思就是有"控溫"的動作!!
應該有用溫度控制器吧!! 要不要把照片PO出來!! 到底是陽春型還是精密型!!
自製還是買現成的!! 溫控器上面應該有參數設定!!
若是加熱器過大,是可以改小...,

楼主:
自己DIY做的~~使用一個水族箱用的溫控器+電湯匙+水幫浦循環+一個20公升保溫漁筒(釣魚用的)保溫不錯
優點~廢物利用
缺點~功率過大(也會造成室內燈會閃)加溫過快快到設定溫度時(因為不高33度)往往因為電湯匙餘熱會加過頭
-----我想出來的辦法是想辦法降低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DIY做的~~使用一個水族箱用的溫控器+電湯匙+水幫浦循環+一個20公升保溫漁筒(釣魚用的)保溫不錯
優點~廢 ...

那電湯匙是會失控!! 因為水量太少加熱器過大控制器不適合,之前的前輩建議的用二極體把半波去掉是一種辦法,水族箱不是也有含溫控的電熱器嗎?

网友:
設定溫度33度  +  20公升保溫漁筒  ==>20公升太小   只需要100W 的加熱器
但是為了支持廢物利用  暫不買換新

你先把 水幫浦循環  出水方向對  電湯匙
溫控器感測位置選取放在   幫浦出水方向對  電湯匙   之後的 ~15cm (註1)
看看有無幫助
----------------------------------------------------------------------
            註1:
                      一般位置是電湯匙之後的 ~15cm 處 甚至再遠些(主要是看容器內均溫與加熱溫度 分配比)
                      溫度感測器 是個動作反應遲緩 的物件

                             你的900W 加熱器 加溫過快  電湯匙餘熱會加過頭
                            因此稍微提前感測器位置   取 ~10cm  (不得已時)
----------------------------------------------------------------------

再參考3# EUROPE  加二極體擋下一半的功率
但是不用加開關了  直接用450W
只是一般整流用二極體 大電流不好找
你可以找 橋式整流15A/600V 比較好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0803086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07917082

橋式整流 記得加上散熱片 大小約橋式整流3~4倍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電湯匙是會失控!! 因為水量太少加熱器過大控制器不適合,之前的前輩建議的用二極體把半波去掉是一種辦法 ...

本來是用100W(水族箱用的但是加熱太慢)的想換成200W卻發現太長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是用100W(水族箱用的但是加熱太慢)的想換成200W卻發現太長放不下

100W當作控溫用,450W當作升溫用!! 這樣會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當作控溫用,450W當作升溫用!! 這樣會更好吧!!

賓果~~~我之前就是用900W升溫---這樣配合----但是前面要手動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賓果~~~我之前就是用900W升溫---這樣配合----但是前面要手動控制

如果電湯匙可以手動控制功率配合溫控調適合功率就很完美了---畢竟是自己DIY的--不能拿捏他適合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電湯匙可以手動控制功率配合溫控調適合功率就很完美了---畢竟是自己DIY的--不能拿捏他適合的功率 ...

要不要加一個自保持電路第一次啟動時電湯匙吸住加速啟動1100W,當溫度到了時把電湯匙放掉,只用100W來維持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加一個自保持電路第一次啟動時電湯匙吸住加速啟動1100W,當溫度到了時把電湯匙放掉,只用100W來維持 ...

我可能沒這種DIY工力.....
太深澳了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沒這種DIY工力.....
太深澳了啦...

網路找一下自保持電路,然後把溫控接到繼電器,作為當繼電器OFF時候把自保電路關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一下自保持電路,然後把溫控接到繼電器,作為當繼電器OFF時候把自保電路關斷... ...

好--------我去找找---研究一下謝謝---

网友:
不建議自己做
弄不好魚煮熟了就不好
還有就是要考慮漏電把魚電死

网友:
那是溫控器控制 除非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