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問題

楼主(2012-12-31):
想請問一下,主機板上的CPU供電部分,現在很多廠商都換成固態電容
那固態電容,使用個幾年後一樣會容值變高或變低嗎? (很少看過固態電容爆漿過)

网友:
固態電容也是會故障的??  有些黑心貨是電解電容假裝固態電容,還是會爆??

网友:
固態電容用久了容值一樣會降低啊....
難不成你認為有哪家廠商會做終身保固永遠用不壞的電容?

网友:
固態電容 壞時你連修都不用修 直接丟掉 因為根本無法修...通常是燒..!!

网友:
應該是說..,一個也沒幾塊錢,就算可以修也不敢修

网友:
固態電容也是會衰退,但相較於傳統電解電容,工作環境溫度降低時壽命延長幅度較大(其壽命都是在其最高耐溫下測得,溫度越低壽命越長)

网友A:
今天你固态了吗?固态电容性能全方位解析
http://mb.yesky.com/240/3041240.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你固态了吗?固态电容性能全方位解析
http://mb.yesky.com/240/3041240.shtml

這份資料不錯,相信可以對固態電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