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linksys HUB SD208

楼主(2013-01-01):
突然有一天無法連線,POWER 燈有亮。
打開之後有一電容爆漿,更換後,狀況依樣。
送電時,圖上的這個東西會叫,小聲地像肉在煎台上間的聲音,小聲地。

請教線上大大,這東西叫甚麼,電子街買的到嗎,換這個會好嗎??謝謝

网友A:
那個部份應該是進來電源的處理部份,至於你所說的零件應該是電感,看其標示 L4 應該沒錯。

那個 IC 應該是把進來的電壓做進一步的處理(我看不清編號),提供給各個 IC 使用,如 5V、12V .. 等。

你那個 C202 有接上嗎?

另外在每個電解電容上的電壓看看是多少?

還有這台的電源是使用適配器,還是一般簡單的變壓器,也需要檢查一下,問題也有可能出在這。

网友A:
建議你把所有的電容檢查一下,如可能,把這顆 IC 附近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換下。你這台的問題應該就是出在電源不良。

找了一下,那個 IC 是 AMC34063AM,是一個 DC-DC converter。

以下是其 PDF 說明檔,你可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部份應該是進來電源的處理部份,至於你所說的零件應該是電感,看其標示 L4 應該沒錯。

那個 IC 應該是 ...

謝謝老強大大的指導
L4有聲音,是正常的嗎?
C202我有換上先暫時焊在後面,要先確定可不可以救,再焊進去,再換固態電容。^_^
這台是用變壓器。

网友B:
先換個 正常的變壓器..在來查修

很有可能是他的變壓器內的電源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把所有的電容檢查一下,如可能,把這顆 IC 附近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換下。你這台的問題應該就是出在電源 ...

電容我再去電子街買回來試試。

太厲害了吧,連我的IC都知道編號,莫非你也有一台?

我會再檢查一下IC的,再次感謝。^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個 正常的變壓器..在來查修

很有可能是他的變壓器內的電源不良

我先換一顆變壓器再查修,謝謝^_^

网友C:
POWER 燈有亮
Port 燈有亮嗎?
會不會只是網路線的問題?
全部電腦都不能連嗎?
直接插數據機可以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燈有亮
Port 燈有亮嗎?
會不會只是網路線的問題?

謝謝大大的回答

POWER 燈有亮
LAN燈  我沒注意耶  我再試試
網路線  我有好幾個設備都插在這台  是全部的都無法互聯

剛開機時他會 燈會全亮半秒 然後LAN1~8  依序閃過一次  然後就剩POWER燈亮  為正常
現在是剛開機  只有POWER 燈亮而已  其他都沒亮也沒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答

POWER 燈有亮

所以正明了是HUB的問題
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我再去電子街買回來試試。

太厲害了吧,連我的IC都知道編號,莫非你也有一台?

這台我沒有的。不過這類產品架構大多很類似的。

據我的經驗來說,看 Power 燈其實很不可靠,大多的情況下只能說有電進來,但電源是否正常,很難由 Power 看出來。

通常有異音,大多是電容所引起的。像你使用的這台,這個 IC 是個 DC-DC Converter,它需要一個頻率來工作,在那個 PDF 檔中有一些相關的應用電路,你可參考一下,做為維修的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沒有的。不過這類產品架構大多很類似的。

據我的經驗來說,看 Power 燈其實很不可靠,大多的情況 ...

是的~~謝謝你

小弟今晚會去電子街,明天再來更換,謝謝!!

楼主:
今天小弟已經去電子街買了些電容,很可惜的是已經買不到固態電容。
但也沒有買那麼好的必要了,因為他是10/100 MB/s 。

廢話少說

要先跟線上的各位大大謝謝!!因為我成功了!!謝謝
依照各位大大的指示,依序的檢查。
我就先檢查 POWER
好奇怪喔,15.7V
脫光的板子
辛苦了,電容們。

測試中
完工

正常亮了  沒有聲音

上網路線  亮燈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小弟已經去電子街買了些電容,很可惜的是已經買不到固態電容。
但也沒有買那麼好的必要了,因為他是10/ ...

那個變壓器是12V規格的,但量出是15V多,我想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想這是一般普通的變壓器,裏面的構造很簡單,通常只是一個降壓變壓器+簡單的整流及濾波電容。

基於這個原因,為何一些這類產品內需把輸入的電源再做一次處理,讓電壓穩定下來,就是這個原因了。

這也是一般變壓器及適配器的差別了,以及兩者之間價格會有差的原因了。

楼主:
再次請教  請問 C144  原本沒有電容  ,那加上去會不會更強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變壓器是12V規格的,但量出是15V多,我想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想這是一般普通的變壓器,裏面的構造很 ...

了解!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  請問 C144  原本沒有電容  ,那加上去會不會更強壯??哈哈

C144 這個位置加上去只會更強壯....一點點,HAPPY 保留位 !

网友C:
結論是電容換掉就正常了??
變壓器是15v應該是正常的
負載後就回12v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結論是電容換掉就正常了??
變壓器是15v應該是正常的
負載後就回12v了

是的!電容*6顆換掉就OK了!!也不會有聲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