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CS-15急速充電器維修

楼主(2013-01-01):
日前妹夫拿了三台BCS-15充電器說壞掉,要我修看看?
其中一台保險絲燒掉,檢查後發現一顆HER208短路,
換掉保險絲及HER208後即正常輸出(DC 30V)可用。
另外兩台,檢查後發現燒掉2SK2654及R10(10歐姆),
換掉後高壓部份有輸出(DC 158V),但是無輸出(DC 30V)?
目前無任何頭緒,應該要檢查哪裡?

网友:
8隻腳的IC是甚麼編號??????

网友:
如同 2#樓上 雄爸說的 請把8隻腳的 IC 照清楚

補充一下:
若是燒了2SK2654及R10(10歐姆),8隻腳的 IC 1 和 R2  如下圖 通常也跑不掉

楼主:
8隻腳IC是UC3844B
腳位: 故障                               正常
1(COMP)     1.13V                  0.832V
2(Vfb)        1.048V                 2.866V
3(Isense)    0.95V                  3.9mv
4(Rt/Ct)     1.06V                  2.496V
5(GROUND) GND                  GND
6(OUTPUT) -1.67V                -4.3V
7(Vi)           1.7V                    21.6V
8(Vref)        1.15V                 4.9V
看來IC壞掉了。

网友A:
R 2 沒事嗎?  照片上那個黑點看起來怪怪的  不知是簽字筆記號 還是 燒焦點
照片上R 2 的色碼 金/銀   我分不太清楚
色碼若是
       紅黑銀  0.2歐姆
       紅黑金     2歐姆

你或者 可以拿之前那一台已修好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 2 沒事嗎?  照片上那個黑點看起來怪怪的  不知是簽字筆記號 還是 燒焦點
照片上R 2 的色碼 金/銀   我分 ...

是紅黑銀金 0.2歐姆+-5%,那支電阻斷路了,等今天去買零件更換。謝謝!

网友B:
上方小電容也記得檢查一下~

网友C:
用鱷魚夾跟指針去做量測有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方小電容也記得檢查一下~

昨天下班後買完零件,回家動工更換。換完後一台上電正常,已有輸出了。
另一台就是一陣火花,又燒掉2SK2654、10歐姆、UC3844B、220UF/50V電容爆掉。
請教各位是哪裡忘記檢查? 看來今天下班又得去買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鱷魚夾跟指針去做量測有誤差?

是為了一手測量一手拍照,之後有用探針檢查,是沒差多少。謝謝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後買完零件,回家動工更換。換完後一台上電正常,已有輸出了。
另一台就是一陣火花,又燒掉2SK26 ...

可以參考一下測試防燒裝置(AC端串上一顆110V 100W燈泡),避免還有故障下上電導致燒毀

一次側會炸可以先看PWM有沒有輸出、光耦正不正常、變壓器一次側繞組阻抗有沒有不同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參考一下測試防燒裝置(AC端串上一顆110V 100W燈泡),避免還有故障下上電導致燒毀

一次側會炸可以先 ...

狼大說的是這個防燒裝置
趕緊做一個試試,那燈泡差不多要用幾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狼大說的是這個防燒裝置,
趕緊做一個試試,那燈泡差不多要用幾瓦?

狼大不是有說到了嗎?用 100W 的燈泡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大不是有說到了嗎?用 100W 的燈泡 ^_^

不好意思!沒看清楚,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後買完零件,回家動工更換。換完後一台上電正常,已有輸出了。
另一台就是一陣火花,又燒掉2SK26 ...

再次買了零件,並一一換上。這次使用防爆負載裝置測試,
插上電後沒爆、燈也沒亮,量一下輸出大電容有156VDC,
再量UC3844第6腳沒輸出,心中想怪了,再找週邊線路,
電阻、電容一一測量,最後找到R9(470歐姆)量出竟然有112K左右,
換上正確阻值後,有正確輸出,充電燈號也亮了,終於完修了!

网友E:
恭喜完修
也讓我學到一招防燒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也讓我學到一招防燒裝置

在這裡有很多熱心的人,可以讓問題更快解決,實在是"揪感心"。
另外,也可以學到很多學校沒教的。

网友B: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經過這次維修經驗後,終於比較了解大家所講一次側、二次側,
以及一些維修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