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2電源燈恒亮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3-01-01):
        Viewsonic VA902這台是我的工作伙伴,每天要相看的19吋4:3大螢幕。

今天工作到一半忽然沒畫面,但電源一直是亮著,開關完全停擺不動作

拆機3分鐘就可搞定,因為我拆多了…

新手--注意這二顆螺絲

這是P+I+AD的板子,修過3 次了,圖下有文字記錄

其實還沒拆前,我大概就有底了!很快就找到故障點,
上次沒補到的,這次又裂錫了…

再重來一次吧,把舊錫一個一個吸掉,再重新補焊。

好了,不死鳥又活了,我還是喜歡這台

這板子最大的問題:當然爆容就別提了,就是它的焊工和錫都有問題,焊的簿簿一層的…

网友:
這張3合一版跟HANNS-G的JW199A好像喔???

是有所不同,但是架構、用料看起來差不多??

网友A:
19吋4:3大螢幕看起來比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吋4:3大螢幕看起來比較爽~~~

19吋4:3與24吋16:9的高度大約一樣,但24吋16:9的就是比較佔桌面

网友:
所以正常感覺比例還是比較大!!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此三合一板最常見的故障之一就是錫裂,所以維修中整板補焊是必做項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