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465B 測量功能的問題

楼主(2013-01-01):
大家新年好~
最近接手了一台Tektronix 2465B 的示波器,初步看可以穩定顯示波型,但使用測量功能時,卻沒辦法淵量出跟頻率相關的參數。症狀如下:
輸入一Sine波,開機:
開機時Time 1ms, Div 100mV, 看不到波型,調整一下 Time & Div
可以穩定看到波型,可以看到是4 vpp, 大約1MHz 的sine波
這時按下Auto, 照理說應該還是可以看到穩定的波型,但:
這時Div跳到 5V, Time 跳到 2ms, 掃瞄線跑到最底端......
若再按下Measurement, Freq, 則:
Div 還是 5V, Time 還是 2ms, 出現了 small or low rep signal 的訊息。
不管輸入什麼訊號,只要 Auto 或進行測量功能,  掃瞄線就會跑到最底端,Div 就跳5V, Time 就跳 2ms.

我這兩天把Service manual 翻了翻,發現有一個 parameter measurement troubleshooting flowchart:

請問各位大大,問題會是在這個部份嗎? 還罡會在其他部份??
我該如何下手呢?
請各位指引一盞明燈吧!!

网友:
可以把SERVICE MANUALPO上來嗎??

一起研究看看??

网友A: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旋鈕接觸不良導致的故障??

在示波器中算常見的問題了??

网友:
1.看似'AUTO'功能失效,因其檔位明顯錯誤(V/DIV,S/DIV非選在適當位置),(電壓檔檔位偵測比較電路錯誤)
2.按下'AUTO'後,應觀察LED指示位置,是否有異常現象.

楼主:
Service manual 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縺結如下:
http://www.ko4bb.com/Manuals/Tek ... with_schematics.pdf

我有稍微查一下Tektronic 綢路論譠,說電壓檢測電路與Trigger電路相同,用了一顆 Hybrid IC U500來同時處理, 而與U500 ACA與ACB腳相連的電解電容 C512/C536 應該是電壓偵測電路的一部份:

我on board測了C512 與 C536 的 ESR值,一個約3,另一個約8,
這樣會引起電壓偵淵的問題嗎? 值得花時間拆下來換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32-1-1.html

我把它轉發上來了!!

网友:
這是在手冊的第幾頁資料???

网友:
你先上一個10MHz的信號在調整 Div 看是否可以達到滿屏如可以代表你的 U400 0236 沒有壞 如不行就是U400老化了
再來就是你這台機器可能發生的問題有兩個
1. 可能是U500老化了所以無法AUTO鎖定(模塊IC  0239  XX )
2.可能基準電壓跑掉了需要做校正就可以回復
請你先把J119個腳位的電壓先測量一遍看是否有失準的在幫你做判斷
可以參照我先前發的J119各腳位點電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68%26typeid%3D16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旋鈕接觸不良導致的故障??

在示波器中算常見的問題了?? ...

這在2465B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它的旋鈕是全密封的除非是你把它拿去泡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在2465B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它的旋鈕是全密封的除非是你把它拿去泡水 ...

您有看過我發的KENWOOD示波器的帖子嗎??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參考一下KENWOOD的那幾篇看看,您就知道我為何這樣建議了!!

楼主:
電路原理說明在Service manual 3-21 to 3-23 (page 117-119),
電路圖在 page 423, A/B partial sweep 5 上
感謝 gengchi 大的建議,我這兩天會先量量看 J119~

楼主:
我的信號產生器最高只到8MHz, 所以輸入大約8MHz的信號,可以調整到很清楚漂亮的波型。

J119 測量了:
Pin1: -14.97V; Pin2: 5V; Pin3: -18.85V; Pin4: 9.98V; Pin5: -4.97V; Pin6: 14.95V; Pin7: 0V
Pin8: 87V; Pin9: 42.45V; Pin10: 0V; Pin11: -8V; Pin12: 4.96V; Pin13: -1.355V; Pin14: -1.359V

對照起來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吧...

网友:
這時按下AUTO的反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號產生器最高只到8MHz, 所以輸入大約8MHz的信號,可以調整到很清楚漂亮的波型。

從你J119個節點的電壓來看PIN4 10V 基準有一點跑掉了.但不知是否是你電表不準造成的
PIN 13 的正負壓你沒有測出. 你有維修手冊可以參照 DAC 電壓測量與調整方式大約 +1.2500  -1.2500 左右
這個電壓關係到中央基準線的位置

1.你要把CH1 VAR 順時鐘到底鎖死
2.要確定調整 VOLTS/DIV可以超過螢幕最外圍波形線條沒有失真 (如都沒問題那可以確定U400沒問題)
3.那就要先做校正 CAL 2~CAL 9 看可否通過如可以通過那你的問題就解決了(信號採樣過低的問題)
4.如無法通過那就應該是U500掛了

网友:
忘記問你了你的機器序號是B 50000 之前還是之後的
如可以你把 A5 MCU 主板PO出來我看看,就是面對機器右側的那塊

楼主:
MCU 板的照片~

依照大大的建議,U400 應該沒問題,
再來做Cal, 結果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板的照片~

你這是B 50000 之後的版本

1.你先把A5板上那4顆貼片電解電容全先更新 2顆10μf 2顆47μf 順便檢查有無漏夜若有一定要清理乾淨(在開機檢查時基線有無在中央附近)
2.要校正前要先做 DAC 電壓調整 Pin 13 正負壓兩合加起來要為 2.5000 V絕對值 (不然做CAL 2 電壓校正會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