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1S 問題

楼主(2013-01-01):
請教各位前輩
筆電為ASUS G1S..最近開機畫面會不正常.有點像破圖.有時好有時不好(不好居多)
甚至有時候開機只聽到開機聲卻沒畫面..
經趴文後感覺像是GPU問題..GPU為G84-600-A2
後來想說拿去公司回焊預熱看看會不會好?
結果更糟,連開機都開不了..電一插上去綠色燈號閃一下就滅了
原本電插上去電池的燈還會亮紅色,現在不會了..
在預熱時我是調260度300秒..預熱完後發現GPU有電容的地方有點鼓起來
應該是溫度太高壞掉了導致短路?我也不確定
請問大家在mount此gpu時溫度跟時間都用多少?
打算去買一顆gpu重新弄過..

後來在量電壓時不小心短到19v,原本按電池旁邊那顆push bottom燈號會閃一下
現在連閃都不會閃了..情況更糟..現在還在看是哪邊問題
我有此電路圖,但發現PCB上面都沒有location,即使有location但不知道在pcb上面的哪?導致debug很困難
請問是否有g1s的board檔?

是不是買一顆gpu回來回焊後就好了?還是還有其他可能的地方掛掉?

网友:
顯卡故障gpu換掉就好了

网友:
阿門了...............
先把電源搞好~再來處理GPU

网友A:
用260度烤gpu,應該是沒先用100度烤板除微濕氣,gpu內濕氣遇高溫瞬間爆板,gpu已經掛了,有可能連主機板都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60度烤gpu,應該是沒先用100度烤板除微濕氣,gpu內濕氣遇高溫瞬間爆板,gpu已經掛了,有可能連主機板都報廢 ...

請問通常都是用幾度下去mount?時間約多久?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http://tw.myblog.yahoo.com/chihkang0117/article?mid=428
http://tw.myblog.yahoo.com/chihk ... ev=463&next=428
http://benyouhui.it168.com/thread-985931-1-1.html

其實每台機器的設計不同
溫度和時間的設定自然不會一樣
主要還是要參考數據和經驗去調整

网友:
我也是覺得受潮~~會起泡都是受潮的問題~~運氣不好~~會爆板!!
所以要修之前~~要先烤過~~比較安全

网友:
你現在電源已經損壞了你要先修好他  再來考慮顯示晶片問題  要學習倒是可以自己動手先修好電源部分 再來更換顯卡晶片

网友:
260度300秒..預熱完後發現GPU有電容的地方有點鼓起來

這是沒除水氣的 會 鼓起來 給你看的 後果
有些晶片 沒嚴重還是可以用的 ...我看 你這樣用~ 板子我看凶多吉少~爆板囉..

网友:
這也是GPU問題 確認無誤 小弟之前 曾待過...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我已經將GPU換掉了,原本GPU吃的電壓輸出電容短路(0ohm),拔起來後阻值就正常,GPU換一顆新的後阻值約6ohm左右,我想這應該正常...
因為好像還有一顆reg有問題,TPS51020,他是一顆dual的dc to dc.這顆應該是第一個要產出電壓來才對(power sequence).
上電後這組轉不出電壓來且很燙...量輸出入電容都沒短路,這顆應該是掛了,已經購買此料拿到時換上去看是否就正常了?..再來跟各位報告狀況

楼主:
哀~~~
換了gpu跟tps51020以後
上電還是沒辦法開機..
後來發現19v input電壓起不來
從0v爬到2點多v就往下掉,掉到0v又往上爬,一樣爬到2點多v就又往下掉
一直這樣巡迴
有量各個電容都沒有短路..都有阻值..
後來把tps51020拔起來還是一樣
請問這會是什麼問題?

ps:感覺gpu焊的很漂亮,沒起泡也沒異常..
測試時是裸版,其他全都沒裝,只裝一顆cpu而已

楼主:
找到了~~~發現high side mos掛掉
導致12v短路

楼主:
power還是沒找到問題..
之前是TPS51020轉5v跟3v的high side mos短路
好了以後51020還是回到原本問題會發燙
後來發現轉3v的low side mos也短路..
換掉之後還是一樣燙
後來用二極體檔去量low side mos的對地diode..
正反接都有值出來...約0.12跟0.9左右,感覺好怪
正常不是正接才會有值嗎?
後來把2邊的diode都拔掉就不會燙了..
但tps51020沒電壓轉出來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在做以上動作時3v跟5v的choke都斷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