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除濕機完全沒反應

楼主(2013-01-02):
請教各位高手,我家sampo的除濕機之前因為誤插220v的插座,導致故障,整台機器都沒反應,經自行拆開後發現基板上一個藍色直立圓圓的零件燒毀,但是自行購買新基版換上後,全機仍是沒反應,連儲水箱未裝上時,滿水位的燈也不會亮,請教各位高手,這還有可能是哪邊故障嗎?我要如何檢測或修理呢?

网友:
有無照片~?
沒照片這樣很難判定~

网友:
往變壓器查就對了!

楼主:
照片我再附上!

网友:
“藍色直立圓圓的零件”如果再加上“扁扁的”这个形容词,我估计楼主所说的是一个高压电容吧?期待你的图片。

网友:
有沒有保險絲
也檢查看看

网友:
請提供型號!

楼主:
除濕機的型號為SAMPO FDB-621B 民國91年製造
這張是原本燒毀的基板
這是換新的基板
其它零件
這應該是控制壓縮機的吧!

基板都已經換新的了,照理說至少指示燈應該要會亮吧!
完全無反應,讓我懷疑這新的機板是不是有問題?
用三用電錶可以測試嗎? 教教我吧!

网友:
...插頭插上去!!!請先找到進來的電源在哪裡!
目前您是沒有反應!所以會先懷疑插頭進來到機板這一段有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變壓器!

网友:
你可以先用三用電表查電到哪?
哪邊沒電,問題就在哪

网友:
這一塊基板是利用電容降壓,所以沒有變壓器

請用電表量看看溫控開關是否已開路,還有注意馬達是否已燒毀,因壓縮機有3分鐘延遲啟動時間,此時若馬達燒毀,則除濕機剛開啟時壓縮機和馬達都不會運轉,這有可能會造成誤判,開啟後請在耐心等候3分鐘以上

基板爆掉那一顆是突波吸收器,如果懷疑新的基板有問題,你可將爆掉的突波吸收器剪掉不用,再換上新的保險絲然後裝上試看看

网友:
把您的 配線圖找出來 由110V電源端 進來 每個 元件 逐一 檢查
(以下電路圖為範例, 不一定與你的相同)

如上圖 測試時 要注意 水箱有個微動開闢, 水箱沒放上去 是斷路, 水箱放上去 是通路(短路)
通常 水箱 微動開闢 耐壓 220V (燒毀不易)

通常 濕度感應開關 耐壓 220V(燒毀不易)  可用電表量一下 是否通路(短路)

由您的照片來看, 風扇應該不經由 Relay, 就是 插電,  通過 濕度感應開關(即電源開關) 並通過 水箱微動開闢 就可啟動.

馬達 => 有兩條線, 將接頭 拆下檢查是否短路(或斷路), 若阻值正常可試著送110V => CHK 馬達 是否運轉正常
而馬達保險絲 是溫度保險絲 只對溫度有反應 (耐壓可能有220V, 燒毀不易)

壓縮機 => 將此接頭 拆下檢查是否短路, 若阻值正常, 可試著送110V => CHK 壓縮機 是否運轉正常

如果 壓縮機 不動, 可能是 過載保護器 或 電譯 故障

如果 馬達  &  壓縮機 兩個主要元件都正常
且   濕度感應開關 & 水箱有個微動開闢 兩個次要元件都正=>  可判斷 可能是 機板 故障,
此種機板因Cost Down, 故使用阻容降壓(金屬薄膜電容), 是沒有變壓器的!參考本站 hardtoy 大的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31-1-1.html

网友:
誤插 220V 突波吸收器打壞可能性應該很高吧....